[电源] 拆解个万用表用9V碱性电池,南孚6LR61

楼主(2022-11-02):
坛子里前几年有人拆过,这次自己拆一个。
这个电池用了2年,目前还电量充沛,相比以前换的碳性电池半年就没电,性能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价格嘛也不高。
拆开里面是6节08400电池,刚好可以用在surface触控笔上,估计一节电池也能用好几年,surface笔太省电了。
手头还有几节台湾买的9V电池,金霸王、劲量的都有,那个完全搜不到里面是什么,等以后也拆开看看。

网友:
6节小7号串联……

网友A:
这电池前几天被我使用12V的电压充爆了
当时的电池是在路上捡的,6节,还连着,回来一测都还有电,只是电压不高,然后接12V,本来应该想着充个个把小时就可以了,结果搞别的事忘,然后就peng,再然后就垃圾桶了

网友:
比碳电好不只好多倍

网友:
gp的也是这样的圆柱状电池,不带包皮。还有种纽扣状的忘记牌子了。准备折腾单锂电升压,除了小软包电池没有外都备齐了,结果一拖好几年扔那儿吃灰。后来觉得2个软包电池直接串联,用5v升压充电最好,电池从tcl的人体感应灯里面找到了,可是升压充电一体板要7块多,老马抠门了,大红包不好薅,又搁置下来了。最近发现农场里面的3块5的倍量还蛮不错的,3块红包加小红包可以0元薅,用起来一样的好,所以,干脆就不折腾了,多囤点经常换就行了

网友:
我还是喜欢用5号或者7号电池的万用表因为家里有很多这些型号的备用电池。

网友:
比7号电池更细,可以给电磁感应屏手写笔用,省的买9号电池。

网友:
我也有一节这电池,不知道会不会漏液

网友:
6节小电池,整整齐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电池前几天被我使用12V的电压充爆了
当时的电池是在路上捡的,6节,还连着,回来一测都还有电, ...

这也太吓人了

网友:
这电池真好

网友:
只拆出过碳电的

网友B:
南孚品牌的9V电池外部不一样,内部也不一样,发黄的这款是层叠电池,你这款是圆柱电池可以再充电使用

网友:
这种封装的是不是比叠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南孚品牌的9V电池外部不一样,内部也不一样,发黄的这款是层叠电池,你这款是圆柱电池可以再充电使用
...

碱性电池都是圆柱的吧,碳性电池是层叠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南孚品牌的9V电池外部不一样,内部也不一样,发黄的这款是层叠电池,你这款是圆柱电池可以再充电使用
...

看圆柱电池的封装,应当是普通碱性,不能充电吧,不过6节给surface电磁笔用,能用N年的。
我特地买了个镍氢9号,电量就100多mah,都用了一年还有1.3V电压

网友:
这9V南孚碱电池不错里面圆柱形可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