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isk] 求助。2258XT 刷成功后重插拨还是ROMMODE

楼主(2022-11-02):
手里有块七彩虹 SL500 256G 闪迪颗粒 45, 3E, 99, B3, 7A, 6B换了好多版本才成功。但能刷成功也不能用。有一两个版本勾选DOWNLOAD ISP能过。大部份勾选了downloadisp就在最后一步的时候出现not isp mode 7b
求大神帮助。(全网下工具,一个一个试,最后用T0910A刷成功。看来开卡还得要对应的工具才香。)

网友A:
信息不全,不好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息不全,不好判断

就是刷成功了过后。重新插拨不能识别。打开固件工具不用短接都直接是工厂模式。但不是显示1024M,是显示0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