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满足好奇心,长安深蓝220V/7KW家用交流充电桩拆解(ZDA1-DC1-Z12G)

楼主(2022-11-02):
9月订了台长安深蓝,目前还在车还是矿石状态。不过送的7KW充电桩是可以先安装的,前两天刚装好,为了满足自己及大家的好奇心,保修什么的不要了,马上就拆来看看,这桩绝对是个处,从来没试过插入并疯狂输出的。

准备动手了

智能交流充电桩铭牌,功率7kW,型号:ZDA1-DC1-Z12G

一个隐藏的标签“高配”喔~

废了不少功夫终于拆开了,里面的布局其实不复杂,最最最核心的就是两个继电器,负责接通市电到车辆的电源,其他各种通讯各种智能各种保护,最后都是要两个继电器来执行通断。

来张特写,有兴趣的自己细品。

低压部分用的是这种模块化产品(AIPULNION FA10-220S05E2D4),个人猜测可靠性应该不错。

(SANYOU SLA-S-105DMJ-G)40A的继电器过32A的电流,余量不是很大,耐用性有待验证。

两个黑色圆形电流互感器,没猜错的话,两根线穿过的是检测漏电,一根线穿过的是测量电流的。

空荡荡的前盖

NFC天线

数据网络天线,贴在后壳藏起来感觉不是很合理。

主板背面,很干净,就一个主控,一张物联网卡。

主控来个特写,GD32F407ZGT6,为什么不是STM呢?我不懂,我不懂,我不懂,我管不了,对我没影响。

主体的螺丝都有密封圈,防水性能不用担心。

最后是其他车友发出来的拆机图,和我的明显不同,不知道是不是生产厂家不同,我那个是挚达生产的。

拆完,复原。非专业,有误的地方欢迎指正。

网友:
我让长福的同学帮你看看你的矿石车订单进展到什么程度了

网友A:
看着还不错,这产品要随车带着吧。家用是不是得单独接个电源插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着还不错,这产品要随车带着吧。家用是不是得单独接个电源插座

7千瓦应该要直接到空开了,三四十安电流普通插座可受不了

网友:
帮忙顶起来~

网友:
这个是充电桩,接空开的吧,你说的那个随车的是普通的充电器吧

网友:
这个是充电桩 7kw的 。帮人安装了好几个,刚开始以为是沉甸甸的,后来拿到实物发现还没有线重,轻飘飘的

网友:
9月订了台长安深蓝,目前还在车还是矿石状态

网友B:
我的桩还丢在后备箱没开封,竟然还带NFC,确实高配

网友C:
直接220 怼到车上,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着还不错,这产品要随车带着吧。家用是不是得单独接个电源插座

7kW的是固定桩 一般家里有停车位的才能装

网友:
还用的电源模块,技术不咋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桩还丢在后备箱没开封,竟然还带NFC,确实高配

我拆的这个是家充桩,是装在墙上固定位置那种,只不过我拆下来自己捣鼓而已,晚些还要装回去的。带刷卡功能是要刷卡了才有输出,或者是连蓝牙也可以,也可以APP远程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220 怼到车上,行不行?

估计不行,有充电桩有根线和车载充电机(OBC模块)通讯的,没有那个信号估计OBC不会工作。

网友C:
引用 楼主:
估计不行,有充电桩有根线和车载充电机(OBC模块)通讯的,没有那个信号估计OBC不会工作。 ...

是不是有点坑了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拆的这个是家充桩,是装在墙上固定位置那种,只不过我拆下来自己捣鼓而已,晚些还要装回去的。带刷卡功 ...

厉害了,这样可以防盗充。我的比亚迪,据说是不带刷卡的。。。。。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有点坑了呢?

不坑啊,很正常的设计,同样220V的情况下,有的简易充电枪是插16A插座的,最大能支持3.3千瓦,有的是固定的家充桩,最大7千瓦,如果不加以识别,随意跑满功率,或者用户随意改装,那安全隐患很大,万一起火了车企也面临公关压力。

网友:
挚达的桩不会是经过我们提供的设备老化测试的把

网友:
挚达的桩7KW

网友:
这种应该直接拉电表了把   家用正常的电表不知道能不能带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