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金泰克s510量产不过报错 Download ISP Fail(41)/(03)

楼主(2022-11-02):
tigo  s510 128GB固态硬盘smi2246en 主控,海力士H27QEGDVEB5R四贴量产出现Download ISP Faill(41)/(03)试过很多量产软件版本,始终都是这个报错不知道咋办了。

硬件上本来硬盘是好的,就是接口crc 很多报错,然后硬件ecc数据量很大。每次看到硬盘出现黄色警告不舒服想重新量产,结果低估量产难度。(以前rdt后成功修复了tigo s320 2258xt加老虎f芯片坏快多容易掉固件问题, 觉得量产没那么难膨胀了)结果现在骑虎难下,特来求救!

硬件上都是原厂的没动过,没坏时候坏快7个,记录的原厂固件信息如下。

一开始用错了2246xt量产软件结果挂了不识别,
然后下载了n1114b这个与原厂一样的量产工具,结果量产出现Download ISP Faill(41)/(03)的错误,找了很多版本都这样,现在极度崩溃中特来向大神求救,这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mlc颗粒现在很稀有了不想放弃。

以下是板子图片
求大神指点一下菜鸟吧

楼主:
这是通道截图

网友A:
不是很懂的建议短接rom以rom模式启动后testddr然后开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很懂的建议短接rom以rom模式启动后testddr然后开卡

感谢回复,已经ddr 设置过了也测试通过。还是downisp报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已经ddr 设置过了也测试通过。还是downisp报错

指短接rom启动后操作,就是你之前刷过2246xt的固件不要让2246xt的固件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指短接rom启动后操作,就是你之前刷过2246xt的固件不要让2246xt的固件启动

已经短接rom跳线后开卡的,还是一样。不知道到底哪里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懂

折腾起来好刺激啊,头疼

网友C:
用版本的固件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版本的固件试试看

旧版本固件吗?试过很多了都是这个提示。真的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楼主:
目前有新的进展了,找了一个2246xt的开卡工具能download isp成功但是runisp错误。这种情况如何清除f里面错误的isp,难道错误isp就不能下载了吗,求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C:
用Q1124版试试

网友D:
设置图怎么没有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Q1124版试试

试过了还是一样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设置图怎么没有呢

大神这是设置截图,麻烦帮忙看看啥情况

工具版本n1117b-n1114b,固态没刷挂的时候,看到原固件提示是n1114b版本,我以为有了一样的版本量产没啥风险没想到事与愿违

楼主:
目前进度,已经把所有颗粒拆下量产还是提示download isp faill没有任何变化。空2246en主板是这个提示吗?有哪位大神指点一下就好了

网友E:
降频试试吧,如果不行,估计需要清空?

楼主:
引用 网友E:
降频试试吧,如果不行,估计需要清空?

目前我把4颗粒都拆下来了,开卡还是提示一样的错误,download isp faill 难道空板子也这个提示吗?空板子什么提示才是对的请懂得大神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F:
降频试试

今天空板试了几个量产软件发现空板可以写入isp成功,然后把4个颗粒打乱顺序重装,然后尽然量产过了download isp然后reset51报错,然后把量产软件n1114b配置设置为默认,只修改ddr测试,选择f类型,这些必要的选项直接量产成了。而且以前的坏快信息依然在,这就不需要rdt测试了非常惊喜。然后跑分看看还是与刚买的时候一样没有啥变化。smart也都重置再也不用看到crc发黄了。

总结如下,2246en错误的使用了2246xt量产造成isp错乱,所以后面用正确的量产软件就不停download isp faill ,我拆下空板量产还是这样,然后多换了几个版本尽然isp成功了,然后一次性重装所有颗粒还有补焊主控,后用正确版本量产出现reset51报错,于是把选项恢复到默认,只修改主要的直接一次量产成功,然后就是分区格式化测速,发现完全恢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