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ctek汽车12v电池电量显示器 一直闪红灯挂了

楼主(2022-11-02):
买了几年了,前不久测试电瓶一时没注意正负极接了一下一直闪红灯,再接正确还是红灯,以为没事,结果是回光返照,第二天再测试发现挂逼了

不知道哪个零件坏了,反破坏性拆解无法恢复原样 剩下一堆垃圾

网友A:
不知道和万用表比起来优势在哪呢?

网友:
不便宜要百来块

网友:
剩下一堆垃圾

网友:
铅酸电瓶电压到底是多少啊

网友B:
这个价,淘宝买N多个数码管的电压表不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价,淘宝买N多个数码管的电压表不香吗?

区别还是有的,这种待机功耗非常小,而且是间歇性工作,灯几秒才闪一下。还有就是比较直接红灯指示亏电,绿灯显示电量充足。
不像万用表还要看电压 猜亏没亏电。 铅酸电瓶亏电满电电压也就相差1v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区别还是有的,这种待机功耗非常小,而且是间歇性工作,灯几秒才闪一下。还有就是比较直接红灯指示亏电, ...

启动用铅酸电瓶的性能简单测量电压是无法明确分辨的,可能待机电压显示几乎慢点,但是内阻大了无法启动,还是需要测冷态启动能力才较为准确。平时监测可以当作长期的一个简单判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和万用表比起来优势在哪呢?

比较直接,红灯亏电,绿灯蛮,黄灯轻微亏电。

如果是万用表 12v 12.5v 12.3v。相信绝大多数人也是一脸懵b,还要上网查。
加上这个有ctek专用快插口,需要充电直接插上就行了

网友:
可以和这种充电器配套用

网友(2023-05-29):
切实贵哦,买个液晶显示的才多少钱

网友:
我有个victron的也是间隔一会儿才显示一次,可能是为了省电

网友:
这个牌子给多款豪车做养电器,也是算很优秀的产品了,品牌溢价高!

网友(2024-03-04):
这个比较新的,老的没有这么多选项,我的就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