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际蜗牛这种黑牌电源据说纹波很大?谁能给我个测纹波的网页链接吗?

楼主(2022-11-02):
据说网上有大佬测过这种电源的纹波,大得吓人……
我找了半天也没找到测它纹波的帖子,有没有哪位网友给我发一下相关网页链接?

补充内容 (2022-11-5 11:41):
群晖官方的电源适配器——四盘位NAS仅配置100W……

楼主:
群晖官方的电源适配器——四盘位NAS仅配置100W……

网友:
对于纹波,都是上示波器测量的,调到x1档位,带宽限制20MHz,幅值调200mV/div,时基看需要调,然后上机器,在工作的情况下测量得到工作的纹波,一般这个纹波是偏大的,是非线性的纹波。。

网友A:
可以明确的告诉你,,这个电源我拆过,质量一般,做工勉强还行。。。。。蜗牛星际里面最好的就是祖玛的电源,这个也是较好的一款,主动pfc技术,齐全的emc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明确的告诉你,,这个电源我拆过,质量一般,做工勉强还行。。。。。蜗牛星际里面最好的就是祖玛的电源 ...

多谢!
我手里有几个蜗牛星际,但之前没特别关注电源。
后来偶尔看到有人说这个电源不好,我一看我的蜗牛里面就是用这种电源的——我的蜗牛都已经全部带四块3TB硬盘稳定运行差不多三年了,从来没有出现异常。
所以我就对这个电源有了点兴趣,想知道网上说这个电源不好,到底不好在哪里。

网友B:
为了数据安全换掉吧,我d款到手是号称最烂的电源,换了个拆机的新巨,一个能有原装2个重,3年半了,稳稳当当的,凡事就怕万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了数据安全换掉吧,我d款到手是号称最烂的电源,换了个拆机的新巨,一个能有原装2个重,3年半了,稳稳当 ...

我手头上的几台蜗牛C,都是原装的这个黑标电源,都是带4块耗电巨大的HGST 3TB硬盘,有的7x24小时开机,有的天天开开关关的,到现在也有三年了。迄今没有一台蜗牛出故障,也没有任何一块硬盘的S.M.A.R.T异常。

刚买的时候,我有个朋友跟我一起买的,他好像测过这个电源带8个硬盘都没问题,不过他好像没有长时间测试。

所以我很奇怪为什么网上那么多人都说这个电源容易损坏硬盘。

做工方面,我看过拆解,确实看起来用料远远不及祖玛,但是祖玛只有150W功率,这个可是有200W呢。而且个人觉得它的做工虽然不及祖玛,但是也还算不上垃圾。唯一可以骂骂的好像就是省掉了PFC,导致效率可能低一些。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手头上的几台蜗牛C,都是原装的这个黑标电源,都是带4块耗电巨大的HGST 3TB硬盘,有的7x24小时开机,有 ...

怕就怕不稳定,我经历过亲戚用杂牌电源(12v能间歇超14v)一年内硬盘,光驱坏一堆 换到装机店老板要求饶,也曾经因为硬盘挂掉丢了2年多拍的多有照片,随意数据这块我特别看重,就当花钱买个放心呗。毕竟概率这东西,说起来是概率,但自己遇上了就是100%

网友C:
一个机箱里面,最重要的就是电源了,要是一般的,电压波动或者用一段时间可能会出现奇奇怪怪的问题

网友:
这个电源的问题不在于纹波,纹波也不是坏硬盘的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额定功率太低,你试一下12v带载4A,电压直接就10.几伏
整机满载60W以下,用这款无压力,100W左右就选祖玛,不放心就直接换个长城180W那款,没有假货,做工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怕就怕不稳定,我经历过亲戚用杂牌电源(12v能间歇超14v)一年内硬盘,光驱坏一堆 换到装机店老板要求饶, ...

是啊。
所以我想问问坛子里面谁还能找到网上那个据说测了这个黑牌小电源纹波的帖子。
狮屎胜于熊便

反之如果纹波在可接受范围内,那我也懒得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机箱里面,最重要的就是电源了,要是一般的,电压波动或者用一段时间可能会出现奇奇怪怪的问题 ...

应该说电源是最黑箱的,因为大部分人没有示波器,也没有电源方面的专业知识。
所以搞得大家都很惧怕电源有猫腻。

本身ATX电源的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其实并没有太高的科技,怕就怕猫腻。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
所以我想问问坛子里面谁还能找到网上那个据说测了这个黑牌小电源纹波的帖子。
狮屎胜于熊便{:013: ...

简单点就用occt测试下,看下电压稳不稳

楼主:
等了这么好几天都没人给我发一下当年那个测纹波的链接。

周末把电源拆下来上负载,测了一下这种电源的12V极限负载能力。
12V能达到210W左右的负载,测试持续30秒左右,各路电压基本都在正常值范围内(5V略微高了一点点)。虽然12V已经被拉到ATX标准的最低正常值11.4V了,但毕竟还是在正常值范围内。毕竟铭牌上也只说12V12A,也就是144W而已,我给它上到210W都已经算是耍流氓了。
如果12V负载降低到110W左右,则12V电压为11.9V,非常正常。其他各路电压也都在正常值范围内。

这个电源虽然没有堆料,但其实就指标来说也算是中规中矩,不算垃圾了。如果没有洁癖的话,英国还是能用的。

网友:
说这电源不行的都是想当然

网友D:
还好我的是祖玛,150w带4块4T也够了

网友:
先不说波纹,但看这电源做工都够寒酸的,自己用还是换个品牌电源靠谱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好我的是祖玛,150w带4块4T也够了

的确,4块4T的硬盘,峰值功率大概也不会超过120W(连主板)。祖玛肯定是够用了。

网友:
我的蜗牛就是这种自带电源的,我拆下来用电子负载测了一下,130W没有问题,电压到11.4

我4个4T盘装上启动峰值功率只到80W,完全没有任何问题,正常使用50W到60W

缺点是这电源的风扇很吵,比机箱风扇吵多了,我换了个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