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为什么充电钻十几块钱的也是行星齿轮,插电的贵的也就是一个齿杆一个齿盘

楼主(2022-11-02):
是各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
电机不一样吧

网友:
因为电压够猛,不需要变速箱

网友:
插电的电机功率大,不需要多级减速即可带动

网友:
电池款的电机转速高,用行星齿轮减速后可以增加扭力

网友:
插电的,一个齿杆一个齿盘叫 电钻。速度相对快些

充电的或者插电的,带行星齿轮+扭力调节叫 电动螺丝刀。速度相对慢些

网友:
用途不一样,十几元的属于玩具型,不耐用,尽量不要入手

网友:
是低压直流和高压交流电机的特性决定的吧

网友A:
减速,就这一个目的,因为直流电机转速过万。

网友(2023-07-31):
引用 网友A:
减速,就这一个目的,因为直流电机转速过万。

减速只是一个方法过程,并不是最终目的,提供足够的扭力才是最终的目的,如果单纯只是为了减速,何不使用低转速的电机,这样使用寿命还更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