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请教用墙壁开孔器时电锤用平转还是锤钻档?

楼主(2022-11-02):
就是这种:

网友A:
这个齿是硬质合金的,与电锤钻头类似,应该用锤钻档,如果是金刚石的,就应该用电钻档,而且必须边干边加水。

网友B:
我用这种6cm的干打钻头打过4个孔了。先平钻定位,再锤击打孔。千万不要打混凝土墙。打孔的时候可以准备一盆水,打进一点退出来,掏一掏砖灰,泡一泡钻头。

网友C:
这个是用电锤挡使用的,电锤小了有点费力,并且只能砖墙,但至少勉强能用了。

网友D:
用这种打过5个洞,50的过PVC水管。用电锤档,不能打带钢筋的墙,其他慢慢打基本能打穿。

网友E:
用墙壁开孔器时电锤用锤钻,因为我的龙牌没有钻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齿是硬质合金的,与电锤钻头类似,应该用锤钻档,如果是金刚石的,就应该用电钻档,而且必须边干边加水 ...

非常感谢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这种6cm的干打钻头打过4个孔了。先平钻定位,再锤击打孔。千万不要打混凝土墙。打孔的时候可以准备一盆 ...

非常感谢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用电锤挡使用的,电锤小了有点费力,并且只能砖墙,但至少勉强能用了。 ...

非常感谢帮助,大家伙有,就是没有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这种打过5个洞,50的过PVC水管。用电锤档,不能打带钢筋的墙,其他慢慢打基本能打穿。 ...

非常感谢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墙壁开孔器时电锤用锤钻,因为我的龙牌没有钻档

非常感谢帮助!

网友F:
墙壁开孔器时电锤应该是用平转的。

网友G:
这种钻头开墙壁孔,我反正是用平钻档。电锤档容易把合金牙齿搞掉。

楼主:
引用 网友F:
墙壁开孔器时电锤应该是用平转的。

非常感谢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种钻头开墙壁孔,我反正是用平钻档。电锤档容易把合金牙齿搞掉。

非常感谢帮助!

网友:
这必须用平钻啊!锤钻的话,那种切削的合金颗粒容易被搞掉!!

网友:
以前和装空调的干过活,直接用电锤打,但是要注意防止扭到手,不能太使力按压电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