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置轮毂电机助力车关电纯人力骑行,阻力大不是磁阻

楼主(2022-11-02):
  前置轮毂电机助力车,关电,纯人力骑行,阻力很大,很多人认为是电机磁阻的原因。
  但实际上,一般轮毂电机,都有离合装置,不用电时,电机转子并不转动。
  前两天拆了一个前置轮毂电机,仔细分析,找到了关电纯人力骑行阻力大的原因。
  这是电机的离合装置,分三部分,因中间部分和最外部分(机壳)用螺丝固定在一起,所以实际是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外圈机壳和内圈圆片,第二部分中间一圈齿轮是夹在第一部分中并未和第一部分未固定在一起。

  图形我将圆片反面的弹簧和滚柱画了1个示意 (共有3)
  电机定子两端通过最中间的轴承固定在助力车前叉上上,转子通过行星齿轮和图上的大齿轮咬合。
  当电机转子转动时(图中逆时针),通过行星齿轮带动大齿轮,大齿轮中间的部分转动推动离合滚柱逆时针偏移,将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卡紧在一起,带动整个电机机壳转动。
  当纯人力骑行或者推行时,第一部分逆时针转动,因和第二部分相对运动,推动离合滚柱向顺时针方向偏移,使一、二两部分分离。此时,大齿轮没有相对转动,转子当然也没有转动,所以不存在磁阻。
  那么,阻力大的原因何在?
  剖面示意图:

  原因在于:大齿轮没有转动,但它外面的机壳在转动,它下面里面的离合器圆片(实际和机壳在一起)也在转动!关键原因是:二者之间没滚柱没轴承,是纯滑动摩擦!阻力当然大了。
  证明:将助力车倒放地上,1、按前进方向拨动前轮使其高速转动后松手,能转动较长时间,但比没电机的后轮转动的时间短多了。这是滑动摩擦和滚动摩擦的区别;2、按后退方向拨动前轮(此时电机转子在转动)使其高速转动后松手,很快就停了下来。这是电机磁阻、电机转子和行星齿轮阻力、机壳轴承阻力三者共同的阻力之和。

网友A:
单向离合器在电机上面  而轮子被链条拉着走的时候 轮子需要带动行星齿轮转动  这就是最大的阻力所在    而向后反转则是加上了电机阻力

网友:
无刷直驱电机怎么样?

网友B:
是不是滑行的动能(阻力)  变成反充电了,增加续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向离合器在电机上面  而轮子被链条拉着走的时候 轮子需要带动行星齿轮转动  这就是最大的阻力所在    而 ...

不是的。纯人力骑行时,离合器松开,行星齿轮不转动。这时的阻力是离合器上下两面的滑动摩擦阻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滑行的动能(阻力)  变成反充电了,增加续航

的确有的电机有这样的充电功能。但有离合器的就不能。

网友:
解决办法是什么

楼主:
没办法。只有用最合适的润滑油

网友:
还是不太明白怎么实现离合的

网友:
原来是这么回事

网友:
应该就是超越离合器了吧。

网友:
清干净,抹低粘度黄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