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如何使文件夹共享给局域网内特定的一台电脑,不给局域网别的电脑看到

楼主(2022-11-02):
如何使文件夹共享给局域网内特定的一台电脑,不给局域网别的电脑看到

网友:
有没有域控了?
如果没有,在本机建立一个共享用户,把文件夹权限给它,告知对方即可。
如果有域控,把文件夹权限给对方账户

把局域网发现关掉,对方就只能通过打地址找到你的共享

网友:
有密码,看到又如何

网友A:
WINDOWS系统本身无法做到的,要第三方软件才可以,

网友:
也可以防火墙上设定只允许那台电脑连接

网友:
没研究过呀。

网友B:
设置特定权限可访问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置特定权限可访问呗

怎么设定,设定后还是全部电脑都能看到

网友C:
文件夹正常共享出去,防火墙里仅允许这台电脑的IP访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文件夹正常共享出去,防火墙里仅允许这台电脑的IP访问

楼上正解,没实验过。可以试试

网友:
设置权限

网友:
如果简单的隐藏共享,直接在共享名称后边加个 “$”  这个共享是明面上看不到的。

访问的时候\\ip\共享名称$
在加个指定用户访问权限,即使看到了,不知道用户密码也进不去。

如果单独指定,防火墙什么的不可取。毕竟是封 137、445。代价是别的机器访问不了,如果单独的就另外。

网友:
不太清楚,继续观望

网友:
组键家庭组,把你想共享的和你在一个家庭组下(要密码的),文件共享到家庭组,他就能用了,后面加人减人共享都很方便

网友D:
引用 楼主:
怎么设定,设定后还是全部电脑都能看到

控制面板\所有控制面板项\网络和共享中心\高级共享设置

把网络发现关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控制面板\所有控制面板项\网络和共享中心\高级共享设置

把网络发现关掉 ...

好的我明天试试

网友E:
我也在想解决这个类似问题,网上搜了,很多都是抄的,我的情况是家里的台式机和笔记本同一个路由器下,都是win10,一想两个电脑互相访问对方共享文件(我把两个电脑user文件夹共享关了,另设了一个文件夹来共享),打印机(老式无wifi联网什么的)连接台式机,二想在笔记本上也能直接共享打印机打印,设置了半天,网上搜的都抄了试了,也不知道那一步成功了,现在只能在笔记本上发现台式机的共享文件夹,台式机不能发现笔记本的且自己也不能显示自己的只有点网络了半天才显示出来,打印功能更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在想解决这个类似问题,网上搜了,很多都是抄的,我的情况是家里的台式机和笔记本同一个路由器下,都是win1 ...

你这个问题好像好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NDOWS系统本身无法做到的,要第三方软件才可以,

windows系统可以实现,内置防火墙里指定对方的IP地址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