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兴ZXD2400电源,4.3版本,改装120V可调电源亮红灯?

楼主(2022-11-02):
中兴4.3版本的改装120V可调后亮红灯,可是输出带负载电压都是正常的,温度也不高就是亮红灯,请有知道的网友赐教

网友:
去除板子上的胶水,胶水短路了

网友(2023-03-10):
那里可以找到尾插的打板文件

网友(2023-04-17):
查一下390k电阻,估计烧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