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缝缝补补又三年,修复眼镜架子

楼主(2022-11-02):
眼镜眶子断裂了,比较受力部位,热熔胶,502都不好使。

上1毫米钻头。

断裂两头钻孔。

针线。

用线两头拉紧,再打个结。

再把镜片装回去。

搞定,线是灰色的,轻易看不出来。

谢谢观看!

网友:
建议滴点502加强

网友:
以前的眼镜店是用银焊

网友:
都有这动手能力 眼镜店要倒闭了

网友A:
隔着屏幕都能一眼看出来

网友B:
只要有准确的验光数据,网上百元上下就能配一副相当满意的眼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隔着屏幕都能一眼看出来

正面看不出

网友C:
领导看见后,马上给你加工资。

网友D:
哈哈,楼主带头过紧日子,大家学起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哈,楼主带头过紧日子,大家学起来啊

役情封控,电都关门了。

网友:
黑笔涂一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领导看见后,马上给你加工资。

我还有一副,全新的,度数不对。

楼主:
此地无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有准确的验光数据,网上百元上下就能配一副相当满意的眼镜

平时不戴。。。

网友:
引用 楼主:
役情封控,电都关门了。

不关门不去不修,不去换,就是要自力更生!

网友:
看到你修眼镜框,我感到头发闲得疼

网友:
用针左右两边烫一个眼,中间穿一根金属,比如订书针之类的,然后再粘接,应该会结实一点

网友:
想起了过去的焗锅焗碗,手艺不错

网友:
让我想起早年间一个香港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