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关于16nm海力士mlc寿命讨论

楼主(2022-11-02):
最近弄到一块二手固态,细节如图:
主控正好是2246xt-H,颗粒是海力士H27QDG8UDE8R,只有一片16g,刚刚拿到手上,可以看到三个分区,但是不能写入,也不能分区和格式化,估计是固件锁定了。
用hdtune做了测试,结果如下,有重映射数据,读取测试大波浪。

因为确实不能格式化,干脆重新量产,很顺利。没有跑rdt,坏块似乎不多。量产后查了一下,数据都清空了。

继续做了几个测试:

asd是在sata转接卡上测试的,4k多线程数据很差,无视。urwtest也只简单只跑了一圈,没问题。
最后在查下hdtune:

c3的ecc校正数据,没有上涨,接口错误等等就无所谓吧。
最后要说明的问题:查到这个是海力士的16nm的mlc,如果同样的是东芝的15nm mlc 如ddl等,如果测试跑一圈下来c3涨个一两百是肯定的,也印证群里面大佬说的那句话,16nm的海力士要好过东芝15nm的,不过也有可能是我的这片之前的写入量不是很大。后面有时间再续贴,跑个rdt,更有说服力,欢迎各位大佬指点。
刚刚跑了个rdt,坏块不多。

楼主:
跑rdt设置的ecc15

网友:
一般没啥问题吧,特殊除外(毕竟是过过手的)

网友A:
正片海力士16nm本来就好,除了速度稍微慢点没什么毛病
这个十有八九是Intel 535拆机闪存做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片海力士16nm本来就好,除了速度稍微慢点没什么毛病
这个十有八九是Intel 535拆机闪存做出来的
...

感谢大佬指点,几年前正好给朋友换了个英特尔535 240g的笔记本硬盘,以后有机会打开看看。我手头上还有块180g的ngff的535,sf主控+3颗64g的16nm海力士mlc,现在读写性能还行。另外有一片256g海力士品牌的msata固态,也是16nm,不过C3也是涨到天上去了

楼主:
不过也很有意思,这个固态到我手上是坏的,不能写入,但是能读。这个不正好说明2246xt的固件不错,数据能保持下来,至少在固态报销之前你还有机会挽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片海力士16nm本来就好,除了速度稍微慢点没什么毛病
这个十有八九是Intel 535拆机闪存做出来的
...

我这个板子跟你以前发的帖子里面一样的,土狗测出来没?

网友B:
寿命长短跟长不长c3没有绝对关系。东芝15纳米mlc也分好几种级别,更何况好多都是拆机快报废的颗粒。我自己用过几年的几个东芝15纳米mlc无标黑片一个c3都没有。

网友C:
会不会主控比存储颗粒先挂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主控比存储颗粒先挂掉?

还没试,可以自己加个颗粒试试看,验证你的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寿命长短跟长不长c3没有绝对关系。东芝15纳米mlc也分好几种级别,更何况好多都是拆机快报废的颗粒。我自己用 ...

这是我现在用的,自己量产的4*9ddl,已经正常使用一年半了,c3涨到了五十多万

目前也没有掉速现象,其它C4等等也没有数据,写入总量大约十个PE。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我现在用的,自己量产的4*9ddl,已经正常使用一年半了,c3涨到了五十多万

目前也没有掉速现象,其它 ...

你这写入放大真吓人,高达2.5了。一点op空间都不留。你把容量开成200G写入放大估计就1点多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写入放大真吓人,高达2.5了。一点op空间都不留。你把容量开成200G写入放大估计就1点多一点。 ...

谢谢指点,有时间再重新量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