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拆小米手环2换电池

楼主(2022-11-02):
表弟来家里给了一些电器,其中有小米手环2,电池不行了,充满电放着不动,而且不什么数据都不测,只能待机半天,外形如图

背面测心率,两颗光LED,

充电触点在下方

打开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屏幕了,小指甲盖大小当然这肯定是OLED屏,单色的

奇怪的是正面只有一个圆形的触摸,图片里面能看到通过三根软排线焊接到主板上面的,

拆开发现电池鼓包,电池是高压的3.8V,

暂时没有合适的电池,所以把TWS是耳机电池焊到上面试试能不能用,

焊上去了,能用,可是厚度太厚,暂时就这样吧
,,,,,,,,,,,,,,,,,,,,,,,,,,,,,,,,,,,,,,,,,,,,,,,,,,,,,,,,,,,,,,,,,,,,,,,,,,,,,,,,,,,,,,,,,,
几天之后,我找到了外形尺寸勉强相近的电池,在之前拆的蓝牙耳机里面找到,上次拆耳机量电流大小的之后顺便就把这电池拆了,可惜是3.7V的,而手环是3.8V的,所以现在手环没粘胶水。

网友:
开盖后再装回去估计防水功能就没有了

网友:
怎么拆开的?曾经尝试拆 小米手环4  折腾半天包括加热屏幕  都没拆开。

网友:
我以前买的小米手环面板是4个亮点的那种,早不知道上哪里去了  估计电池不行了 。

网友A:
这东西不好拆啊

网友B:
这么小的还真不好买

网友C:
怎么拆开的?我有一个屏幕显示太暗了

网友D:
换了电池   防水不好了吧

网友E:
要是碰掉了那个小电阻,估计烙铁焊不上

网友F:
这是换了个更小的豆豆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不好拆啊

用没工刀片的刀尖沿着正面外壳外边0.5毫米的位置划拉一圈,能无损拆,这正面的外壳居然有一个台阶,我开始不知道,我沿着外壳划拉很久也没打开,之后发现往外移可能0.5毫米的位置能比较轻松的插进刀尖,图片上红线圈的台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小的还真不好买

有的蓝牙耳机电池很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拆开的?我有一个屏幕显示太暗了

看我8楼回复楼上的评论就知道怎么弄开了,挺简单的

网友G:
这个,直接换个手环吧
不会就是为了折腾是可以尝试以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了电池   防水不好了吧

哥们你关注点不对啊,,,,,,

网友:
我的都是屏幕先挂,用了一年就开始老化看不清。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是碰掉了那个小电阻,估计烙铁焊不上

0201,还是勉强可以用5毫米的马蹄头焊的,我用5毫米的马蹄头飞过BGA221的线,飞线链接读卡器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是换了个更小的豆豆上去?

没办法呀,当时没找到合适的电池,焊一个上去试试多耗电

网友:
我也有个,想换电池很久,但我也苦于没有电池,和没有拆开他的技术,就没有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直接换个手环吧
不会就是为了折腾是可以尝试以下的

就是为了折腾,手环对我来说没啥大用,也就是新鲜,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