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求助,手电驱动板怎么拆

楼主(2022-11-02):
有个老的手电,想把他驱动板拆出来,结果看了半天,找不到可以下手的地方,求助,这个灯头怎么拆解,才能取出驱动板。见图

网友:
灯珠板边上的胶带揭开,下面有两条电源线用烙铁焊下来,就能拆了

网友A:
这个嘛,焊下灯板线,空心仓或者实心仓拆法区别不大,都是从灯板这边,用东西捅……,注意,捅边上,别捅中间,跟做酸酸唯一的区别就是,要使劲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嘛,焊下灯板线,空心仓或者实心仓拆法区别不大,都是从灯板这边,用东西捅……,注意,捅边上,别捅中 ...

感谢,捅开了,原来要先拆灯板, 欧耶。 不过驱动板捅碎了一个贴片。 学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