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升电动幕布大家觉得怎么样?

楼主(2022-11-02):
手动的千元左右,电动的更贵

网友:
这玩意没什么科技含量,就跟窗帘一样。幕布可以自己买,马达也可以自己买,然后那个卷帘器也有卖的。

网友:
后面应该是一个X形状那种展开就是左右∑这个形状的架子吧。

网友A:
看投影效果真的好吗?我总觉得太暗伤眼睛

网友:
拼上刚买了个,300多,没那么贵

网友:
还是喜欢顶降形式的,这种太占地方,还容易接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投影效果真的好吗?我总觉得太暗伤眼睛

比其他电子显示方式护眼。漫反射,类似于看自然物体。

网友:
这种定制一个电视柜装里面也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