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松下开关电源EB-CAD95CN

楼主(2022-11-02):
一个松下的5.8V 700mA开关电源,看插头应该是手机用的,毕竟松下以前也出过手机,这个电压比较少见。

▲老式扁平宽口插头,应该是松下的手机充电头,天津三美代工。三美的东西还不错,连任天堂都是它的客户呢。

▲看标签是03年3月份的,将近20年了,老当益壮啊。

▲插头拧下两颗螺丝就拆开了,里面就这么简单,毕竟只是充电器,两根线足以,虽然电流不大,但线材比较粗。

▲超声波焊接的外壳,大锤加纸皮垫着也不难拆。

▲看用料还是不错的,高压CLC滤波,开关管为mos管。

▲电容个头比较矮胖,松下自家的电容两颗4.7μ,输入线还打了端子再焊接。

▲输出滤波还是红宝石的电容,也是CLC滤波。

▲输出线还套了磁环,cosmo的817光耦,以前没见过这牌子。

▲ST的mos管,D2NC60,这功率也够用了。

▲翻过板子背面看看

▲低压侧有个6脚芯片63BK没查到资料

▲高压侧有个Q2,这么看这电源是RCC方案?低压侧的63BK板子上标IC2,应该还有IC1才对,但没找到,光耦上面也没标IC1。

▲测一下电压5.75V,带步步高复读机没问题,704粘好收起来备用。

网友A:
做工不错,松下电容

网友:
老死机用·的电源接口!

网友B:
松下电容怎么现在越来越少见了?价格原因还是不干了?

网友:
充镍氢的吧1.45*4=5.8v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做工不错,松下电容

【Rubycon】不是红宝石电容吗❓❓

网友D:
我只知道索尼电源用红宝石电容比较多。

网友:
质量不错,可惜电流太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Rubycon】不是红宝石电容吗❓❓

400V两个电容式松下自家的,上面有M标记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只知道索尼电源用红宝石电容比较多。

以前SONY自家工厂生产的用红宝石电容的确比较多,但是现在SONY也学坏啦,找人代工生产了,自己不生产充电头这种小东西了。

网友:
看插头确实是给手机用的,电源做工不错,就是电流小了点。

网友:
63打头的6脚一般是OB2263---错了错了,高压侧才是,你这个是低压侧,不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松下电容怎么现在越来越少见了?价格原因还是不干了?

松下收了三洋的电容,现在oscan,固钽,有机聚合物都是很不错的,就是有点贵

网友:
电容都稳稳

网友:
松下的东西都不错。

网友:
这个电压确实很少见,可以当6V电源(4节5号电池)使用。留着吧,到处都是5V、12V的电源,想找一个其他电压的还不太容易呢

网友:
三美的东西都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