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发个有味道的维修,艾尔美智能马桶

楼主(2022-11-02):
看前两天有两个人发马桶的拆机帖了,我也发一个,图不多,当时着急也没细拍
这个东西估计也就只有自己家的才会修一下

就是这个,牌子叫艾尔美,装修大包给带的应该不贵。
大概两个月前坏了,故障是没热水了,用两年多。拆开看下
就后面有两个大一点的螺丝,扭开就能拆开了

电路板都灌的胶,主要是工作环境确实是不好,接头都打了704密封,至于严不严也就那样吧
图片乱七八糟的,测加热水的装置开路,然后拆下研究研究

可控硅控温,有温度保险防止单片机失控,当温度高于多少度时自动切断加热管,有根地线防止万一对水漏电,温度高中低三挡可调,在屏幕上有水温和座温
测温度保险是好的
加热管阻值无穷大
在温度保险另一侧有4个螺丝,里面是根陶瓷加热管,应该是这么叫吧,就搜这个名在网上搜到的

这个样子的,这根是坏的,换时被我压断了
网上搜了半天搜到两个尺寸能对上的,用格尺量的尺寸
先前搜到的是3线的,单线1000W一共2000W,55大洋,想并一起用,后来又找到一家尺寸和我这个一样的,两线的,功率2000W。而且接头都是一模一样的,40大洋,就这个了,
然后吃蔬菜包的我,快递发不过来,全装上等快递,装的时候水温不显示了,可能哪根排线接触不好,等配件到了一起弄
等了两个月,配件才到我手,期间我这解封了,他那管控了
发来标注是1600W,测阻值24欧,也有2000W了。标注的都无所谓了,有配件就行了
其实我也不知道我那个多少W的,但是一搜全是2000W的,应该都差不多
拆装,这回轻车熟路,三下五除二搞定,装完测试,水温还不显示,但是水加热了,又测下温度传感器都是好的,动下排线也没用,本来想就这样用,因为他两个温度传感器,应该一个是给主控控制水温的,这个应该没问题,另一个给屏幕单片机显示温度,出问题的是这个,所以不显示温度了
装好又测试了下,水又不加热了
这回再拆吧,先测了下加热管是好的,那问题就出在刚才动的排线上了,应该是主控信号发不过来了

最后找到这根排线,加热装置和主板的连接线,接头氧化了,本来清理下,后来发现清理不出来,氧化的挺严重的,图片没拍清楚。
应该是本来就有点氧化,然后我又把胶扣了,两个月就这样了

这面剪掉,保留一面能插拔,但是线不上锡,可能是铝的?
正常应该焊接头重新换线,着急接孩子,两面焊得了,反正下回坏还是我修

打胶固定加防氧化

处理完之后一切正常了

这个是加热芯里面

这里把那根排线插到下面这个接口,应该是测试模式,就是检测到马桶上有人,然后就可以测试冲水什么的。
结束了

补个遥控器的图

艾尔美智能马桶二次维修,损失惨重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28900-1-1.html

网友A:
拆开维修后,复原密封防水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维修后,复原密封防水很重要。

外壳是没防水的,只有接头打的胶

网友B:
维修过程原汁原味。 谢谢分享!智能马桶端子氧化是常见故障,可以买一点家里备用。这东西不贵。还有备用电池线也很容易氧化。不知这个品牌是否用备用电池。箭牌是用的,目的虽然是当停电时可以冲水,但实际上它失电时,220V有电也不冲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维修过程原汁原味。 谢谢分享!智能马桶端子氧化是常见故障,可以买一点家里备用。这东西不贵。还有 ...

带停电冲水,但是没注意电池,记住了,以后万一有同样毛病不至于瞎搞去

网友C:
把裸漏的接头处都打上705硅橡胶,

网友:
维修过程原汁原味。 谢谢分享!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外壳是没防水的,只有接头打的胶

使用过程中,不进行清洁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过程中,不进行清洁处理?

那个壳子是扣上的,就像个盖子一样,清理的时候应该进不去水,就怕里面水管年头多老化漏了

网友D:
粗制滥造,根本没经过细致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D:
粗制滥造,根本没经过细致研究

这东西小厂不会去研究的,只要仿大厂然后能省则省就好了

网友:
哈哈,确实很有味道。

网友:
有味道..说明不够智能。

网友E:
还真是有点味道的维修,不说产品质量,楼主只说说智能马桶在使用上的感受如何?

网友:
电路板会不会有味道

网友:
智能马桶维修,密封和防水要做好。

网友:
没见过这样的高科技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真是有点味道的维修,不说产品质量,楼主只说说智能马桶在使用上的感受如何? ...

使用感受还可以吧,坐便圈加温的,坐上去不会冰,需要水洗可以水洗,然后吹风,起来自动冲水,高级一点的还有自动翻盖翻圈的,平时坐便盖扣着,人来坐便盖自动翻起来,腿再往侧面一晃坐便圈也自动翻起来

网友:
谢谢分享,这玩意儿维修的较少 只在宾馆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裸漏的接头处都打上705硅橡胶,

原厂都有打胶,不过有些被我破坏了,手里没有704了,只有热熔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