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国] 这个16G盘量产出来只有5G,闪存显示是WDC(西部数据)?

楼主(2022-11-02):
如图所示:

网友:
西部数据把闪迪已经收购了好多年了

网友:
低级格式化,ECC调成12,如果跑圈不过就调成8.

网友:
楼上正解,如果是黑胶盘就直接U盘容量优先+半容量检测(默认)+ECC10~12

楼主:
谢谢,我再试一下,量产太慢了,几个小时

网友:
应该是坏块太多了

网友A:
WDC应该就是闪迪马甲

网友:
引用 网友A:
WDC应该就是闪迪马甲

WDC=SNK约等于TSB/KIC

网友:
引用 网友A:
WDC应该就是闪迪马甲

闪迪不是用东芝晶原吗?闪迪都是用东芝来封装,闪迪没有生产晶原生产线!应该说WD就是东芝马甲!

网友:
怎么样?成功了吗?我也有个老是失败,用的那个版本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