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维修富士宝电磁炉IH-260,实在没撤了(终于修好了)

楼主(2022-11-02):
家中老人一直在用的富士电磁炉IH-260,使用中突然不工作了,拆开看发现保险丝炸了,用钢丝代替保险,插电只听见碰的一声,空开跳闸,万用表测量短路。上论坛学习维修方法,可能是功率管和整流桥坏了,经测量,果然有短路,网购元件更换后,串联白炽灯,确认无短路,通电试机不到一分钟又跳闸了,保险丝没断,万用表测量短路,当时是购买的元件质量不好,重新购买拆机件装上去也是一分钟不到又跳闸了,保险仍然是好的。再次检查,0.33uf的大电容只有0.33,2uf只有1.33uf,电容失效也会烧功率管和整流桥吗。(已修好、74楼更新)

补充内容 (2022-11-15 21:14):
0.33uF电容搞错了,测量容量0.0580uF.

楼主:
请大家指点,该怎么修理。已网购电容和功率管 整流桥,再修不好就没撤了。

网友:
真勇敢直接钢丝连   这个不用修理了炸鸡很多坏

网友:
艺高人胆大啊 直接钢丝上场

网友A:
用钢丝代替保险。。。你还是别修了吧

网友B:
驱动igbt的对管还有稳压管检查一下

网友C:
还是别搞了,这个有点难,300v 18v正常吗

网友:
换个新的吧

网友D:
用的福禄克,竟然直接换保险,还是钢丝,让我这用杂牌9205的情何以堪

楼主:
功率管旁边的稳压管正常吗,是不是内阻过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驱动igbt的对管还有稳压管检查一下

请看看我的回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钢丝代替保险。。。你还是别修了吧

无知者无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别搞了,这个有点难,300v 18v正常吗

现在无法测量,因为功率管和整流桥都坏了,插电跳闸,等更换后再测量

网友:
钢丝代替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钢丝代替保险。。。你还是别修了吧

想体验修好后的成就感,而且测量好除了功率管 整流桥 及两个电容外,其他未见异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的福禄克,竟然直接换保险,还是钢丝,让我这用杂牌9205的情何以堪

我是小白,只是喜欢折腾

网友:
在我看来电磁炉算好修的家电了,只要单片机不挂,就没修不好的。维修时白炽灯是必须要串一个的。

网友:
当我看到作者用钢丝代替保险后,后面我基本不看了,已经没意义了,基本没啥维修参考了,

网友:
这维修 白瞎那好表了  有买件的钱 够买你n个二手电磁炉。

网友:
三板斧都没用完还敢试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