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stm32f加密后还能读写吗

楼主(2022-11-02):
stm32f如果加密了,还能用别的通讯方式读写数据吗
我的控制器上芯片不知道加没加密,但是可以通过蓝牙模块或者通讯线连接电脑读写里边的数据。不知道底层程序加没加密。
请问,有知道的吗?

网友:
芯片加密了就无法用常规方式读取内部flash,如果程序本身预留有接口给你读写数据那也是程序运行时需要的参数,一般读写的也不是程序自身

网友:
加密了就无法读出了

网友:
手册的说法是,只有以非调试方式从主闪存存储器启动后,代码才能读闪存。
也就是说,只要闪存中的固件编写了相关程序,里应外合,就能读出闪存内容从串口、SPI等接口送出。
如果闪存中没有这样的程序,那就读不出了。
虽然仍可以用SWD把代码写入RAM再执行,但这部分代码无法读写闪存,只能做全片擦除。

网友:
用stlink连上读下试试  没有读保护就可以读出来

网友:
看得懵逼的我有点懵逼。

网友(2024-12-25):
如果只是加了读保护是可以利用工具读出来的

网友A:
现在不是有解密的工具吗?就不知道效果怎样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不是有解密的工具吗?就不知道效果怎样而已

工具只是把有读保护的单片机里面固件读出来 如果固件加密了 它是解不了的只能反汇编 你楼上有群 工具作者就在群里 具体你可以问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