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教三线电压表的问题

楼主(2022-11-02):
平时搞点小板子,总是需要用到电压表,TB上买的三线或二线电压表,都不太靠谱,买上两三个说不定只能碰上一个能用的,有的缺字划,有的显示弱等等毛病很多,退来退去的好麻烦,有时就是补发一个还是不能用,很无奈。

现在请教高手们,你们平时都用哪一家的电压表呢,不要求太精准,可微调,正负0.5V误差就行。

请高手们推荐几家靠谱的店铺吧,谢谢!

楼主:
跟没回复一个样

网友A:
因为问的太白痴,众仪的  小巧,便宜  一般50买一个就基本都用得到,说白了电万能表大多数时候也就测个电压,电阻,二极管,通断之类的,电流都很少用到

网友B:
买上两三个说不定只能碰上一个能用的,有的缺字划,有的显示弱

淘宝买过几个,以上问题都没发现,有那么差吗

网友C:
看电压,2.5v以下的,以及超过40v的,需要用3线
2.5v到40v之间的,可以用两线
有两种,一种是带微调的,尽量买这种,这种就是最低2.5v的
不带微调的4v起,到40v
至少我买的是这样的

网友:
看到坛子里拆机帖,他们还能微调,我买的3线表,芯片啥的全在数码管背面,板子后面就是数码管的脚,啥也弄不了,大雾天、阴雨天,那误差简直不能忍。

不差钱,买usb表,反正20左右的就带校准程序了。
不喜欢就自己做,懒,就出钱,或许有聊得来的坛友会帮你弄数码管显示的单片机电压表,开源的一大堆,仿制成本,比直接买要低的多。

网友:
用过1次三线电压表,也是买了好几种,基本上没有上来就精准的。一般来说有下面几个问题,1零点不准2线性不好3输入阻抗较低。
最后放弃了,老老实实用7107表头,而且7107表头也不贵,经常可以买到只有几元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上两三个说不定只能碰上一个能用的,有的缺字划,有的显示弱

让你说店铺呢,说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电压,2.5v以下的,以及超过40v的,需要用3线
2.5v到40v之间的,可以用两线
有两种,一种是带微调的,尽 ...

不说店铺跟没说一样

网友D:
买过几个,以上问题都没发现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过几个,以上问题都没发现

不说店铺等于没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说店铺跟没说一样

刚刚说错了,30v以下的,精度还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让你说店铺呢,说呀

菲比特旗舰店

这个店铺买过,没发现问题      ps有问题了别找我

网友:
试试这种带电压表的指示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问的太白痴,众仪的  小巧,便宜  一般50买一个就基本都用得到,说白了电万能表大多数时候也就测个电压 ...

到底谁白痴?我问三线电压表,你说万能表。自己在下边笑话自己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电压,2.5v以下的,以及超过40v的,需要用3线
2.5v到40v之间的,可以用两线
有两种,一种是带微调的,尽 ...

怎么就答非所问了????????????
我怕发出店家有广告嫌疑,你说我没发店家
我后面补充了!!!!!!!!!!!!!!!
还没审核通过

楼主:
你在手机店买的电压表吗?!

你这人,想回答就回答不想答就绕路,你这样有意思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在手机店买的电压表吗?!

你这人,想回答就回答不想答就绕路,你这样有意思吗?

2014年买的,店不开了是我的责,任对不起

网友:
引用 楼主:
到底谁白痴?我问三线电压表,你说万能表。自己在下边笑话自己去吧

我以为你说的二线、三线是品牌排名二、三线  结果是二根线、三根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