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问一个无线监控的密码

楼主(2022-11-02):
别人送了个监控,友安视牌子,网络口接路由器看不到新设备,带tf卡内录,主控ak3918en080有一个无线热点ip-com开头的不知道密码,侧面还有个二维码,怎么能利用起来?

网友:
接路由器看不到设备么?
那接光猫吧,用光猫管理的APP就能看到下面挂了几个设备了,然后记住这摄像头的ip地址。
路由器把DHCP设置和摄像头的ip地址在同网段,然后再把摄像头插到路由器上,然后应该就能访问摄像头的ip了,不过没啥用,你不知道密码,还是不能登录。然后就看你的运气了,登录界面的信息,找厂家弄密码复位程序(反正海康威视就有)。
这种监控头,有啥用?难不成你再配个硬盘录像机。
我之前玩过一个海康威视,不配硬盘录像机,就不能用手机看监控,用电脑还只能用32位的IE浏览器看,因为要装插件。chrome看不了。用电脑也能录像。

网友:
这个估计难搞

网友:
提供套件的就那几个,挨个试试吧!天视通,中维,雄迈,还有几个小点的。用软件搜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不太好搞,这个东西现在每个厂家都想独霸市场,互不兼容,小厂好些,但是售后麻烦

网友:
几个大厂除了密码默认位数不一样,其他的用硬盘录像机都兼容,去厂家看看默认的密码,只要连的是硬盘录像机基本上都是初始密码。

网友:
独霸市场,互不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