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折一个煤气灶的电磁闷

楼主(2022-11-02):
   家里煤气灶,掛不住火,松手即灭,有时小火也熄火,砂布擦擦有时又可以,过后又不行。换了热电偶(比原装短点),也是时好时坏。这次重新买一套长的热电偶+电磁阀。彻底修好了

现在把电磁阀折开看看,直观也不发现什么问题。

电磁阀有两组线圈,分析粗线一组应是刚打火时靠电池供电,热电偶产生电流后供细线一组维持工作供电。不知我分折对否?

网友A:
这种电磁阀触点是高圧回路,电流不大,应该不容易烧蚀,接接触不良或许是其他原因。

网友:
先压住,再点火才能吸住,热电偶冷却后自动断开,直接电池是吸不住的,很多人在这个原理上有误解的,以为通电就吸合,

网友B:
一直很奇怪,就这点电动势就能保持吸合

网友C:
你正好说反了,细线线圈是电池供电线圈,粗线线圈是热电偶供电线圈,工作原理说的不错,按下开关旋转到位后电池线圈得电吸合,燃气喷出,电子点火器开始点火,热电偶被烧热,当热量传导热电偶内部后,热电偶产生电流,这时可以松手让电池线圈断开,电磁阀靠热电偶产生的电流保持吸合,完成点火过程。
还有一种热电偶是两线的,也就是没有电池绕组,靠着点火旋钮压下时直接供气点火燃烧,后面的步骤就是一样的了,就是没有三线热电偶的初始吸合稳定,但是电池更省电,使用更久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正好说反了,细线线圈是电池供电线圈,粗线线圈是热电偶供电线圈,工作原理说的不错,按下开关旋转到位后 ...

一直以为是热电偶产生的信号,但是电池来保持线圈吸合,原来是热电偶的电流保持吸合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直以为是热电偶产生的信号,但是电池来保持线圈吸合,原来是热电偶的电流保持吸合的啊。 ...

有种两节电池的燃气灶,那个就是靠电池吸合电磁阀供气的,结构不同,是利用火焰离子导电特性,用离子探针(就是金属钢针)检测火焰,电磁阀吸合通气,点火无需等待几秒,熄火马上断气,缺点是需要两节1号电池,还费电,因为电磁阀需要使用过程中一直通一百毫安左右的电流保持吸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直很奇怪,就这点电动势就能保持吸合

电压很低但是内阻很小所以可以提供比较大的一个电流,电磁阀需要的力气并不大,那个电流就足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正好说反了,细线线圈是电池供电线圈,粗线线圈是热电偶供电线圈,工作原理说的不错,按下开关旋转到位后 ...

谢谢科普知识,还没接触过东西

网友E:
难道那个是热电池,遇热发电?

网友:
好奇,热电偶能产生多大的电流?

网友:
很好的科普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难道那个是热电池,遇热发电?

热电偶温差电池,一端高温一端低温就能产生电能。以前电源不易得的时候还有过用煤油灯热电偶发电的收音机。美国的旅行者1号和2号宇宙探测器就是用热电偶发电提供电能的,热量来自于放射性同位素的衰变,发电功率几百瓦,现在这两个探测器已经飞行了几百亿公里飞出了太阳系,其温差发电仍然在工作。

网友:
检查一下是否有接触不良的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磁阀触点是高圧回路,电流不大,应该不容易烧蚀,接接触不良或许是其他原因。 ...

电压也不高,电流也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正好说反了,细线线圈是电池供电线圈,粗线线圈是热电偶供电线圈,工作原理说的不错,按下开关旋转到位后 ...

应该是吸合靠手,保持电流靠热电偶,这样才能用很小的电流保证电磁阀的吸合状态。

网友:
谢谢科普知识

网友:
好奇,热电偶能产生多大的电流

网友:
我家的左灶热电偶都快烧没了

网友:
电流不大,应该不容易烧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