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德力西CJX2-25交流接触器拆解清理

楼主(2022-11-02):
大前年的时候想改个暖风机加定时或者遥控功能。使用10元的天猫无线模块,但是模块带1800W工作几分钟就死机了。后来朋友说可以使用交流接触器,于是网上20元买了一个。
结果到货第二天在小区一个旧搅拌机上看到好几个,拆了几个回来。
这次又从老家翻出一个来。拆开清理一下然后再吃灰。

太脏了,不清理一下都看不下去。

型号 参数。380V 25A 常开型

触电有发黑 有些有坑了。镀银的

清洁打理后居然还能完整装起来,看来又进一步。

网友:
牛逼  第一次见保养接触器

网友A:
接触器收破烂的都不要,我曾经有100多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触器收破烂的都不要,我曾经有100多个

确实,这种小电流容量的,收破烂不收

网友:
清理后看起来挺新的

网友:
二十年前听说触点是银的,可以做银首饰,后来的产品没有那么多银了

网友:
电流小了点

网友B:
请教一下楼主:怎么看出是380V的????

网友C:
小电流容量的,收破烂不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触器收破烂的都不要,我曾经有100多个

可以拆不少铜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电流容量的,收破烂不收

有铜收破烂的还不收?拆解又不费事

网友:
触点是镀银的吧

网友:
这都能保养

网友:
触电没有打磨就装起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楼主:怎么看出是380V的????

你看一下几个接线柱

网友:
有人怕脏,还搁底下垫了一张纸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楼主:怎么看出是380V的????

三相,难道不是380?(你想说的是线圈220?)根据说明,这接触器还可以用在660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三相,难道不是380?(你想说的是线圈220?)根据说明,这接触器还可以用在660 ...

一般说接触器都是以线圈电压的,你这个比较另类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说接触器都是以线圈电压的,你这个比较另类

线圈电压对整体性能影响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