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评] 努米诺固态U盘AXTA系列短主板款512GB评测数据

楼主(2022-11-02):
贴文说明
①帖子仅公布评测数据,评测数据仅供参考。
②帖子内容分为实物特写、评测主机配置、芯片方案、程序测试、实际传输。
③款式为固态U盘。

实物特写

评测主机配置

楼主:
芯片方案:慧荣SM2246XT主控,东芝15纳米MLC闪存(8CE/32die),祥硕ASM235CM桥接。
PS:这是谁家的产品,懂的都懂!

楼主:
实际容量

峰值读写

多项读写1

多项读写2

压缩基准

数据跑圈

实时读写

楼主:
大文件传输

传输环境↓
测试系统:Win10专业版64位21H2
测试接口:USB3.1 Gen 2
测试文件:系统镜像包,共2个文件,共约9.48GB
传输硬盘:三星PM9A1 M.2-NVME 2TB
文件系统:exFAT,128KB

楼主:
小文件传输&删除

传输环境↓
测试系统:Win10专业版64位21H2
测试接口:USB3.1 Gen 2
测试文件:求生之路2游戏文件,共59296个文件【大小不一】,共约14.2GB
传输硬盘:三星PM9A1 M.2-NVME 2TB
文件系统:exFAT,128KB

网友:
性能不错,支持一个。

网友:
太NB了,价格也NB的飞起吧?

网友:
这个算是贴牌OEM吗不过用料还是比较扎实的,46XT固态U盘512应该到头了吧?

网友:
刚开始330就能买到,当时差点就下单了!

网友:
ASM235CM看到另一头有TypeC座子的焊盘,看来可以做成双头U盘

网友A:
为啥我买的是1153e加2246xt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啥我买的是1153e加2246xt

老款。老款还要长一些

网友:
用的颗粒好呀。不过我还是喜欢2246EN的

网友:
这个U盘,usb接口位置会闪绿灯,因为都是晚上用,看着难受,有什么办法把灯灭了吗?

网友B:
这个USB位置有灯,有什么办法灭了他,或者看不到吗,一闪一闪的难受啊

网友:
你好,能否把桥固件提取出来,分享一下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52613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USB位置有灯,有什么办法灭了他,或者看不到吗,一闪一闪的难受啊

拆开,把指示灯拆下来

网友:
还带跑马灯?

网友:
这个U盘强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