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自己动手轻松DIY换个闸皮,丰田凯美瑞更换刹车片图解

楼主(2022-11-02):
闸皮(刹车片)很容易换,特别是现在基本都是碟刹,有一定经验的话一个轴上两个轮子一小时可以轻松搞定,适合DIY。这是一辆丰田凯美瑞,其他车型基本也一样,刹车片上的弹簧片不同的车会有所不同。

先把轮胎固定螺丝拧松一圈,不然车顶起轮胎悬空后螺丝就不好拧了,当然如果用风炮就可以略过这一步。然后拉起手闸,把车安全地撑起来,换刹车片并不需要到车下工作,但是还是建议采取最安全的撑车措施。这次换的是前闸,所以先把后轮挡住,我搞了一套铝合金的挡轮器,应该一辈子也用不坏了:

然后用千斤顶顶起,再放上支撑架,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仅用千斤顶撑车(除非紧急换备胎这一种特殊情况):

把轮胎拆下,刹车系统就出来了,圆的是刹车盘,左边是刹车钳,刹车片就在刹车钳里面:

到驾驶室把车轮的方向朝换闸的那边打到头,以方便操作,如果是后轮的话就当然不能打方向了,不打方向也能操作就是空间稍微局促一点。照片里可以看到丰田的刹车是日本爱信AISIN公司的,质量比较靠谱:

拆掉刹车钳上的上下两个固定螺丝,丰田这里是14mm的,不要拆成后面那个整个刹车系统的螺丝,那个螺丝很大:

然后往外侧拉就能取下刹车钳:

这是刹车钳的活塞,就是靠它的力量把刹车片紧紧压在刹车盘上进行刹车的,为减少重量刹车钳活塞都是空心的:

把拆下的刹车钳放在刹车盘上面,不要让它靠刹车管悬吊在那里,那会损坏刹车软管:

用平口螺丝刀撬下前后两个刹车片,这个刹车片还剩三四毫米的样子,现在不换的话应该还能用个大半年:

这是拆下的刹车片,可以看到刹车钳活塞压力的痕迹:

刹车片的这一面是刹车摩擦材料,这个是所谓半金属的,也就是用金属钢颗粒粉末钢丝绒和树脂填料以及粘合剂制成的,这种是最常见的传统刹车材料,特点是最便宜,缺点是寿命短磨损粉尘多噪音较大,高温时刹车性能略差:

新的刹车片来了,商标包装盒就不展示了:

把新旧刹车片形状尺寸对比一下,确认配件买的是对的:

新刹车片是陶瓷烧结材料的,一般认为比传统半金属的要好一点,噪音小粉尘少高温下的刹车性能好,日系车一般推荐使用陶瓷材料的刹车片:

这套新刹车片上带着金属夹片,但是没有头上的金属弹簧片,所以需要把它们从旧刹车片上拆下按原样装到新刹车片上,如图中箭头所指:

然后就怎么拆的旧刹车片照原样怎么把新刹车片安装回去,用手稍微用点力就可以,阻力就是弹簧片的阻力并不大,如果直接用手的力量安不回去的话就说明哪里没放对,检查后再重做,不要用锤子等蛮力安装刹车片。

这就是安装好的刹车片,比旧的厚多了,所以下一步需要专门做一件事应对这个变化。箭头所指的四个点是刹车片的活动接触面,在安装刹车片之前把这四个点清理一下并涂上一点高温润滑脂。高级的车刹车片上有磨损传感器(其实就是一个金属片加一根电线),拆装的时候需要把传感器引线同时拆装,丰田这种普通车型就没那些乱七八糟的的玩意儿:

把拆下的旧刹车片垫在刹车钳活塞上,用C形钳把活塞完全压回刹车钳中,这是因为旧刹车片已经磨损,活塞会伸出一些,安装新刹车片之后活塞就没有足够的空间卡进新刹车片中,所以需要把活塞压回去释放空间。压活塞需要比较大的力所以要用C形钳,用大号的大力钳也可以,还有人在拆下刹车片之前用大螺丝刀撬的,这个不推荐,容易伤到活塞。把旧刹车片垫在活塞上面是为了保护活塞,也可以垫一片木片做同样的用途,木片材质软保护作用更好。压回活塞的时候打开发动机舱注意刹车油的液面,液面会由于活塞而回升,如果刹车油液面上升太多要溢出的话就需要吸出一些:

下一步把刹车钳的上下两个活动销拔下,活动销是包裹在橡胶套中,起到防尘防水防锈的保护效果,活动销是刹车钳活动部分运动时的导轨,所以需要拆下定期清理润滑保证运动顺滑,一般用手就能轻轻拔下,如果卡得比较死可以用钳子:

拆下的活动销很明显比较脏:

清理一下就干净多了(可以用刹车专用清洗剂也可以用便宜的化油器清洗剂):

在上面涂点高温润滑脂(可以买刹车专用润滑脂,有的刹车片套件内就自带一小包润滑脂),然后把活动销按回去,按原样套好橡胶套:

最后把刹车钳按原样安装回去,上一步已经把活塞压回去了所以刹车钳应该很容易就用徒手安装回去,如果安全有困难就需要检查哪里弄错了。然后用两个扳手(套筒加开口扳手)一起拧紧刹车钳的两个固定螺丝,建议套筒上用扭矩扳手拧到厂家规定的扭矩,没有的话就拧到拧不动:

至此,刹车片就换好了,同样把另一侧的刹车片也换好,同一个轴上的刹车必须同时更换不能只换一个,不同的轴则可以不同时换。

刹车片全部换好之后,到驾驶室起动发动机然后用力踩几次刹车,开始几次会感觉非常轻,一踩就到底,这是因为刹车钳活塞被完全压回去了,此时刹车是空的没有接触到刹车片所以没有力道。用力连续踩几次刹车直到踩不动为止(注意此处的人字拖不是推荐的,修车开车都要穿安全的鞋!):

最后的最后,把轮子安上,把车放回地面,然后拧紧轮子螺丝,同样推荐用扭矩扳手拧紧轮子螺丝,没有扭矩扳手的话用下面这个土办法保证扭矩:把扳手放在接近于水平的位置,脚踩在扳手离螺丝20-25厘米左右的地方另一只脚慢慢完全离地,用全部的体重踩在上面,不要踹,所有的螺丝都这样做两次就基本达到轮子螺丝的扭矩要求了,前提是你是一个身高正常没有肥胖症也没有营养不良问题的成年男子。

最后的最后的最后,找一个没人没车的地方,加速提速然后再踩急刹车,反复测试几次确认刹车灵敏均匀,急刹车车子不跑偏。到这里换刹车片的DIY才算全部完成哦。

网友:
厉害了,没两把刷子真搞不来。

网友:
我都是找修自行车师傅干这活,从不亲自动手!

网友:
看起来千斤顶好像 顶错了承重位置

网友:
我也要学师傅干这活,亲自动手!

网友:
谢谢分享支持一下,我就看看!!

网友:
我还以为你DIY了刹车皮呢,原来只是换了一套……………………

白激动了

网友:
拍照片不易,顶一个

网友:
真是个大作业,赞安全意识

网友:
牛人,这也能自己换

网友:
折腾过电动车的刹车泵。。最近发现好几辆不回弹了,打算研究上泵

网友:
先把轮胎固定螺丝拧松一圈,不然车顶起轮胎悬空后螺丝就不好拧了
你不提,我还真会直接上了千斤顶才拧螺丝呢。

网友:
我也以为是做了个刹车皮

网友A:
粉末冶金材料,这种刹车片寿命比较长

网友:
收藏了,以后用的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粉末冶金材料,这种刹车片寿命比较长

刹车皮寿命是长了,碟盘寿命短了,就看换哪个更划算了

网友:
先把轮胎固定螺丝拧松一圈,
再升起来,
这一步很关键

网友:
原来是换刹车皮,以为做刹车皮呢
用C型钳顶回去,不知道要不要很大的力

网友:
正常情况下,两套刹车皮,一套刹车盘,一样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