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搜电共享充电宝——最好拆的共享充电宝,利用聚合锂电池芯改装充...

楼主(2022-11-03):
偶然获得两枚搜电充电宝现拆解改装
因该共享充电宝无充电口,充电是靠六个铜触电完成,家庭手机充电器无法给其充电,只能在其厂家佩套的充电柜内完成充电。而且该共享充电宝还是暴力拆解取出的(是未扫描取出的),无法给其他设备进行充电,所以决定暴拆改装看是否能发挥其余热。
1.搜电共享充电宝外观。
正面。

背面。

2.开拆。
两根充电线下面藏着两颗螺丝,普通十字螺丝刀拆除螺丝。

外壳固定螺丝只有这两颗,接下来就是最简单的打开外壳步骤。为拆解此前还做了大量功课,又是超声波焊接,又是高强度胶粘,还有什么隐藏卡扣等等,看了一大圈,还准备了改橡皮锤、錾子、翘板、吹风机、刀片、锯片,甚至还准备了角磨机,结果统统没用上。
方法一:用两个家传的68年的平头螺丝刀+一个79年尖嘴钳完美搞定。
充电宝侧面的充电限位卡榫方孔,这里就是打开外壳需要下手的地方。

将两个平头螺丝刀头插入方孔,并将尖嘴钳支在两把改锥中间形成支点。

轻压两个68年的改锥木柄,听到一声清脆的声音一侧打开,另一侧照此操作,完美打开。

方法二:有了前面的经验,发现上下壳体之间只是卡扣固定的,这回只用了一把家传的79年尖嘴钳就轻松打开外壳。
尖嘴钳插入方孔,向外拉尖嘴钳手柄,听到清脆的“嘎巴”一声,轻松打开,另一侧同样操作。

未完待续。

网友:
一个98,貌似贵的不行

网友A:
现在共享充电宝就靠坑押金过日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共享充电宝就靠坑押金过日子

《网曝共享充电宝用1小时扣费¥99元 你被坑过吗?》

2022-11-01

网友B:
真羡慕这么多充电宝的 ,我只有一个10000的小米充电宝

网友:
在外从来不用这玩意儿,出门就把充电器带着

网友:
3000mA,这个没有虚标吧,那么大电芯

网友:
玩的都是噱头,拆!

网友:
拆开的后续呢?

网友:
家传的螺丝刀好评!!!

网友C:
电池和升压,充电电路可以发挥余热,单片机估计都没有用

网友:
卡簧钳开壳,最好用,卡嗒一下就开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真羡慕这么多充电宝的 ,我只有一个10000的小米充电宝

小米那种老式18650锂电芯的充电宝才耐用;现在的软包理电芯,大部分一过保不久即报废。

网友:
听到清脆的“嘎巴”一声,

好爽啊。

网友:
我早都已经拆开换了其他充电宝的主板芯片了。里面空间太小,不是很好改装。

网友:
我有个1万的小米二代,不知道丢到哪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小米那种老式18650锂电芯的充电宝才耐用;现在的软包理电芯,大部分一过保不久即报废。
...

我是松下的电芯   好久不用了  外壳摔得  唉 脑壳痛

网友:
拆的有点暴力了

网友:
利用聚合锂电池芯改装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和升压,充电电路可以发挥余热,单片机估计都没有用

也只会改一下充电宝,利用电池。其他没技术,升压和充电电路有兴趣研究可以留言获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