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想买个国产起子机 最近挺火的小虎怎么样?

楼主(2022-11-03):
平时拆个螺丝,也不经常用没必要买太贵的觉得。
威克士132看着挺好,就是价格难以下手!
小凡132好像挺便宜,两百多还是16v。就是听说容易卡套筒? 最近看抖音上面推广小虎起子机的挺多,什么四个钢珠固定,多档位调节啥的,价格差不多是威克士的一小半擦!有大佬用过吗?或者还有啥便宜的起子机推荐一个!

网友A:
牧田172 用着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牧田172 用着还可以

172价格更贵啊,楼主要便宜好用的。

网友:
同鼎啊,才90元,折扣下来70左右

网友B:
推荐大有5733,多多上面直接买改造好的,2用四方轴200左右,起子快接头220左右。都是单机价(用金币抵扣或者超级秒杀领券,价格有可能更低),电池4.0A多多上面130左右。属于家装拧螺丝方面一步到位了。

网友:
多看专业论坛少看网红,免当韭菜。

网友:
一直想买132就是太贵单机要好几百

网友:
刚到手132,手感非常不错,扭力平常17以下的螺丝用用也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推荐大有5733,多多上面直接买改造好的,2用四方轴200左右,起子快接头220左右。都是单机价(用金币抵扣或 ...

大有的电池我倒是有 不过这个扭矩会不会太大了 我用过电板手装螺丝 有时候会打滑丝

网友C:
家用用的少,最好是买个手电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家用用的少,最好是买个手电钻。

手电钻有了 电板手也有了 也不算家用其实 干活的时候用的

网友:
锐霸2108应该还行,通用牧田电池,扭力也不少,裸机2xx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电钻有了 电板手也有了 也不算家用其实 干活的时候用的

干活建议买好点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有的电池我倒是有 不过这个扭矩会不会太大了 我用过电板手装螺丝 有时候会打滑丝 ...

大有5733是350牛米,威克士132是140牛米,5733搞大螺丝的(比如轿车轮胎),132搞中小螺丝的,更合适家庭普通使用。

前几天双11优惠下来,威克士132双电一充450元其实还是不错的。如果只要单电3百多还是不错的选择。

不建议买这些无名小厂家的,去淘宝看看评论吧,貌似虚标力量小。

我看了淘宝上卖家的视频,机器声音不好听,听声音感觉力量的确不怎么样(仅仅只是个人感觉,不喜勿喷!)。

网友:
楼主去小黄鱼看看威克士132吧,价格比某东便宜 多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大有5733是350牛米,威克士132是140牛米,5733搞大螺丝的(比如轿车轮胎),132搞中小螺丝的,更合适家庭 ...

机头300以内能搞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有5733是350牛米,威克士132是140牛米,5733搞大螺丝的(比如轿车轮胎),132搞中小螺丝的,更合适家庭 ...

续航咋样呢

网友:
大有 威克士这些大厂的电池组不用担心,续航没问题,小厂家的嘛就不好说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机头300以内能搞定吗?

威克士132单独机身300以内目前是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威克士132单独机身300以内目前是不行的。

450的活动是哪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