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评] 今天评测一下一块2230写保护硬盘盒

楼主(2022-11-03):
最近某宝上有一款2230专用的小巧硬盘盒,关键还有写保护开关,于是一咬牙来了一发,顺便给大家做个评测

正面是个圆环,个头很小,很袖珍,好评

背面的方格设计,增加了散热面积

这一面是指示灯和写保护开关

这一片是itgz的logo

这一面是c口

拆开后,里面做工不错,只能放2230的硬盘

缺点是没有固定点,硬盘在里面是翘起的

这是用来测试而特意买的东芝128g固态硬盘

一开始还是120m左右的写入,后来降到12左右,貌似是qlc的硬盘?读取只有60?有点不满意了

最后试一下写保护功能,快速按5次按钮,切换为写保护状态

此状态下无法写入或修改。
总结一下,做工还行,但细节不够,主要体现在没有硬盘固定的卡扣,完全用盖子压住硬盘很明显有些应付,电源指示灯和写保护灯距离太近,且颜色一样,就算不是写保护状态,状态灯也会被电源灯照亮,导致不仔细看很难分清当前是否是写保护状态,写保护灯换个颜色就这么难么?总之,外形小巧,但性能不足,2个指示灯极易混淆,很难分辨工作状态,希望下一代产品能改进这次的问题吧

网友:
感觉里边做工还可以

网友A:
总结一下 速度很慢,没说多少钱,不值得买,是吧?

网友B:
这个速度不太对啊?

换根线看看,不是所有的typec线都是高速的,很多支持快充的线都是usb2.0的

网友:
产品缺点太明显,而且看样子价格也不低

网友:
用的是M2接口的硬盘?还是半高的?这种硬盘不便宜啊!不划算!

网友:
感觉很鸡肋

网友:
够小巧玲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结一下 速度很慢,没说多少钱,不值得买,是吧?

60块左右,带写保护的nvme硬盘盒,价格就当前形式还可以,就是缺点有点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速度不太对啊?

换根线看看,不是所有的typec线都是高速的,很多支持快充的线都是usb2.0的 ...

是3.0的线,一开始120m呢

网友:
其实也不算小,完全可以做成U盘大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60块左右,带写保护的nvme硬盘盒,价格就当前形式还可以,就是缺点有点明显 ...

谢谢 刚买了两块2230 硬盘,正在琢磨搞个随身携带的系统

网友C:
好久没有看到存储哥啦,退坑成功了么?哈哈哈哈

网友C:
这个盒子有点贵了,而且拖跟线,也不方便,麦沃有款2242版型的,直插式的,贴两颗nw821可以做到512g,更方便一些,价格也只有30出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久没有看到存储哥啦,退坑成功了么?哈哈哈哈

基本处于退坑状态,玩不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盒子有点贵了,而且拖跟线,也不方便,麦沃有款2242版型的,直插式的,贴两颗nw821可以做到512g,更方 ...

这个写保护的itzg其实也有同款可以放大号硬盘的,但太大就不袖珍了

网友:
还不如U盘啊

网友D:
求链接,想搞个玩下

网友:
速度低了些,  盒子还行, 就是要求2230的不常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求链接,想搞个玩下

淘宝或者拼多多,搜itzg就行了,拼多多便宜5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