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廉颇老矣,尚能饭否?虎摸十几年前的LPT并口多功能编程器

楼主(2022-11-03):
十几年前买的一个并口编程器,花了小二百块钱。那时候买它主要是用来刷写主板BIOS,网卡ROM和其它设备的固件用;一晃十几年过去了,编程器在箱子里沉睡已久,今天拿出来虎摸一下看看

LPT并口,需要用并口线连接到电脑的LPT接口,电脑端最好是原生的LPT接口,如果用扩展卡或者桥接的LPT连接,有时候可能会出现不兼容的问题。

板子上的东西满满当当,跳线也比较多,集成度虽然比较低,但当年还算比较好用的;右边几个有红点标记的电容是自己换的,原来的电容因为时间久了,爆浆了

编程器需要外接电源才能工作,编程器支持两种供电方式:DC5521这个输入9~12V,若是USB B口供电的话5V即可。

编程器的说明摘要。

编程器支持的芯片种类比较多,所以管座的类型也比较多,最基本的支持是DIP类型的芯片,然后就是PLCC32和FWH,再就是24、25、93、PIC系列的芯片,编程器还支持SPI刷写,如果主板有SPI接口,直连起来就可以刷写芯片,非常方便。

编程器支持的芯片列表(部分)
2009款并口多功能BIOS编程器,支持以下列表中标明的芯片,相同型号不同厂家的芯片,不重复列出(红色的型号,是2009款新加入的):

芯片类型
芯片型号
1、25系列SPI FLASH芯片SPANSION
S25FL004A/040A,S25FL008A,S25FL040A-T,S25FL040A-B,S25FL016A,S25FL032A S25FL064A

WINBOND
W25X10,W25X20,W25X40,W25X80 W25X010,W25X020,W25X040,W25X080,W25X16,W25X32,W25X64

MXIC
MX25L512,MX25L1005,MX25L2005,MX25L4005A,MX25L8005A,MX25L1605,MX25L3205MX25L6405

EON
EN25B05,EN25B10,EN25B20,EN25B40,EN25B80,EN25B16,EN25B32,EN25B64 EN25P05,EN25P10,
EN25P20,EN25P40,EN25BP80,EN25P16‘EN25P32,EN25P64 EN25D80,EN25D16,EN25F20,EN25F40,
EN25F80,EN25F16

ATMEL
AT25DF041A,AT25DF321,AT25F004,AT25F512A,AT25F2048,AT25F4096,AT25F1024A,AT25FS010,
AT25FS040,AT26DF081A,AT26DF161A,AT26DF321,AT26F004

AMIC
A25L05P-B,A25L10P-B,A25L20P-B,A25L05P-T,A25L10P-T,A25L20P-T,A25L512,A25L010,A25L020,
A25L040,A25L080;,A25L016,A25L032

MicroChip
25LC(AA)1024

pFLASH
Pm25LV512,Pm25LV010,Pm25LV020,Pm25LV040,Pm25LV080,Pm25LV016

Numonyx (ST)
M25P05,M25P10,M25P20,M25P40,M25P80,M25P16,M25P32,M25P64,M25PE10,M25PE20,M25PE40,M25PE80,

**M45PE10,M45PE20,M45PE40,M45PE80,M45PE16,M25PX80,M25PX16,M25PX32,M25PX64
  2、EPROM芯片27C16、27C32、27C64、27C128、27C256、27C512、27C010、27C020、27C040、27C1001
M27C1001、M27C2001、M27C4001
27C080,M27C801,M87C257
2716(Vpp25V)、2732、2764、27128、27256、27512、27010
Vpp12.5V (21Vpp Modify Circuit)
  16位EPROM(DIP40) (1-4Mbit)27C1024 (27C210)、 27C2048 (27C2002)、 27C4096 (27C4002)
需使用Eprom DIP40转换座
  16位EPROM(DIP42) (4-32Mbit)
M27C400(DIP40)、 27C800、 27C160、 27C322
需使用Eprom DIP42转换座
  3、电擦除EPROMW27E512、 W27E010、 W27C010、 W27C020、 W27C040
SST27SF256、 SST27SF512、 SST27SF010、 SST27SF020
MX26C4000
Vcc = 3.3-3.6V电压:
SST37VF512、 SST37VF010、 SST37VF020、 SST37VF040
  4、EEPROM28C65、28C64、 28C128、 28C256、28C512、 28C010、 28C020、 28C040
M28C16A/17A (DIP28)
28C16、XLS2816 (DIP24)
AT28C64B、AT28C256、AT28C512、AT28C010、AT28C020、AT28C040
  5、FLASH Memory28F64、 28F128、 28F256、 28F512、28F010、 28F020
MX26C1000、 MX26C2000、 MX28F1000、 MX28F2000
Am28F256A、 Am28F512A、 Am28F010A、 Am28F020A
intel:
i28F001BX、 28F004、 28F008、 28F016
SST28SF040A 、LE28F4001
29F64、 29F128、 29F256、 29F512、29F010、 29F020、 29F040、 29F080
29F001、29F002、 29F004、 29F008、 29F016、 29F032
AT29C256、 AT29C512、AT29C010A、 AT29C020、 AT29C040、AT29C040A
W29EE512、W29EE011、 W29EE012、 W29C020(128)、W29C040
PH29EE010(W29EE011)
ASD AE29F1008 (AT29C010)、 AE29F2008 (AT29C020)
AT49F512、 AT49F010、 AT49F020、 AT49F040
SST39SF010、 SST3S9F020 、SST39SF040
AT49F001、AT49F002 、 AT49F008A
Am29F512、 Am29F010、 Am29F020、 Am29F040、HY29F080
29F002、 29F002T、 Pm29F002T
6、使用TSOP48(8/16)转换座支持Am29F400、Am29F800、29F160、29F320 (read、write byte mode)
HY29F200、 HY29F400、 HY29F800 、 AT49F2048A、 AT49F4096A、 AT49F8192A

低电压系列:
29LV200 , 29LV400 , 29LV800 , 29LV160 , 29LV320 (read,write byte mode)

VPP=12V系列:
i28F200、i28F400、i28F800、i28F160 (TSOP48)
28F001(DIP32 or PLCC32)
7、使用TSOP40A转换座支持:MBM29LV002TA/BA , MBM29LV004 , MBM29LV008 , MBM29LV017 , MBM29LV080
MBM29F002ST/SB , MBM29LV016 , Am29LV004 , Am29LV002 , Am29LV008
  8、使用TSOP40B转换座支持:MBM29F017A , MBM29F016A , MBM29F080 , 28F008SA , 29F004S5
Am29F080 , Am29F016B , Am29F016 , Am29F017B , Am29F065MU
  9、新增加支持16 bit存储器芯片
  (配套使用TSOP 16 bit适配器)
INTEL 28FX00系列芯片:
  28F400 B3T;28F800 B3T;28F160 B3T;28F400 B3B;28F800 B3B;28F160 B3B;28F800 C3T;28F160 C3T;28F320 C3T;28F800 C3B;28F160 C3B;28F320 C3B;28F320 J3;28F640 J3
  29LVX00系列芯片:
  MBM29LV400-T;MBM29LV800-T;MBM29LV160-T;MBM29LV400-B;MBM29LV800-B;MBM29LV160-B;MBM29DL400;MBM29DL800;MBM29DL16X;MBM29DL32X;MBM29DL322

  39LF/VFX00系列:
  39LF/VF200A;39LF/VF400A;39LF/VF800A;39LF/VF160

  29FX00系列:
  29F100;29F200;29F400;29F800;29F160;29F320;29F102

  10、使用Firmware Hub/LPC (PLCC32)转换座支持:Firmware Hub(FWH)芯片:
INTEL:i82802AB、i82802AC
ATMEL:AT49LW040、AT49LW080
SST:SST49LF002/A、SST49LF003/A、SST49LF004/A、SST49LF008/A
W39V040FW39V040FAW39V040FAP
LPC flash
芯片:
SSTSST49LF020/ASST49LF030/ASST49LF040/ASST49LF080/A
W39V040AW39V040APW49V002AW49V002AP
SST 49LF002B49LF004B

FWH/LPC两用芯片:
PMC:PMC49FL002、PMC49FL004
ST micro:M50FW040、M50FW080、M50FW002、M50LPW002、M50LPW040、M50LPW080、M50FW016、M50LPW116、M50FLW040A、M50FLW040B
  11、串行(I2C)EEPROMbyte模式:
24C02、24C04、24C08、24C16、 85C72、 85C82、 85C92
Page模式:
24C32、24C64、24C128、24C256、24C512 (全部C、LC系列)
PCF8572 或8572,PCF8582或8582,PCF8592或8592
  12、Microwire EEPROM8位模式(pin 6->ORG电路设计上,该脚是接地的)
:93C06、 93C46、 93LC46、 93C56、 93C57、
93C66、 93C76、 93C86、93C13、93C14
16位模式(pin 6 ->NC不与电路上任何地方连接):AT59C11、 AT59C22、 AT59C13
CAT35C102、 CAT35C104、 CAT35C108
93C06A 、93C46X、93C56、93C66、93C76、93C86 (NS)
  13、PIC单片机16C5X、17XXX、18XXX系列
  14、使用PIC单片机转换座支持:12C508、12C508A、12C509、12C509A 12CE518、12CE519 12C671、12C672、12CE673、12CE674 16C505 16C61、16C620、16C621、16C622A 16F627、16F628、16C71、16C715 16C84、16F83、16F84、16F84A 16C64A、16C65A、16C65B、16C67 16C74A、16C74B、16C77 16F871、16F874、16F877 16C62A、16C62B、16C63、16C63A、16C66 16C72、16C72A、16C73A、16C73B、16C76 16F870、16F872、16F873、16F876 -新增加microchip 14bit,12bit OTP
PIC12C671 , PIC12C672 ,  PIC12CE673 ,  PIC12CE674
PIC16C61/71 , PIC16C62/64/65/73 , PIC16C62A/62B/62C/63/63A/64A/65A/65B/66/67
PIC16C72/72A/73A/74A/74B/76/77 , PIC16C620/620A/621/621A/622/622A
PIC16CE/623/624/625 , PIC16C710/711/712/716 , PIC16C773/774 , PIC16C745/765/923/924 , PIC16C925/926
PIC16C554/556/557/558 , PIC16C432/433 , PIC16C717/770/771/781/782
-Add PIC microchip 12bit (FLASH memory)
PIC12F508/509 , PIC10F200/202/204/206 , PIC16F505 , PIC16F54/57
-Add PIC18Fxxx
PIC18F242 , 18F248 , 18F252 , 18F258 , 18F442 , 18F448 , 16F452 , 16F458
PIC18F1220 , 18F2220 , 18F4220 , 18F1320 , 18F2320 , 18F4320
PIC18F6520 , 18F6620 , 18F6720 , 18F8520 , 18F8620 , 18F8720
PIC18F2331 , 18F2431 , 18F4331 , 18F4431
PIC18F6525 , 18F6621 , 18F8525 , 18F8621
PIC18F6585 , 18F6680 , 18F8585 , 18F8680
PIC18F2439 , 18F2539 , 18F4439 , 18F4539
PIC18F6410 , 18F8410 , 18F6490 , 18F8490
Add PIC18Fxxx
PIC18F2410 , PIC18F2420 , PIC18F2455
PIC18F2510 , PIC18F2515 , PIC18F2520 , PIC18F2525 , PIC18F2550 , PIC18F2585
PIC18F2610 , PIC18F2620 , PIC18F2680
PIC18F4410, PIC18F4420 , PIC18F4455
PIC18F4510 , PIC18F4515 , PIC18F4520 , PIC18F4525 , PIC18F4550 , PIC18F4585
PIC18F4610 , PIC18F4620 , PIC18F4680
Add Find and edit value OSCCAL (PIC12F629/675 , PIC16F630/676)
Add Edit config at address 0x2008,0x2009 (PIC12F635/683 , PIC16F636/684/688 , PIC16F785)
Fixed Programming PIC all
Test on chip
PIC12F675 , PIC16F676 , PIC16F684 ,PIC16F767, PIC16F74
PIC16F872 , PIC16F876 , PIC16F877, PIC16F876A, PIC16F873A, PIC16F819
PIC16F84 , PIC16F84A , PIC16F628, PIC16F628A,
eprom PIC12C509JW , PIC16C505JW , PIC16C711JW , PIC16CE625JW
PIC18F458 , PIC18F4320 , PIC18LF258 , PIC18F4539 , PIC18F4431

  15、SPI EEPROMAtmel:AT25010、020、 040 (A8-A0)
AT25080、 160、 320、 640、 128、 256 (A15-A0)
ST:W95010....256、 Microchip 25x010 - 25x640
byte模式:
25010、25020、25040
page模式:
25C080、25C160、25C320、25C640、25C128、25C256、25C512
AT25HP256、AT25HP512
AT25HP1024
CAT64LCxxx (16位数据I/O)
CAT64LC010、 CAT64LC020、 CAT64LC040
  16、测试SRAM、非易失SRAM功能DS1220、DS1225Y、 DS1230Y/AB、 DS1245Y/AB、 DS1249Y/AB
6116、 6264、 62256、 62512、 628128
  17、单片机芯片
  需使用Atmel AT89转换座
Atmel:AT89C51、52、55、 AT89LV51、52、55
AT89S8252 (8K+2K)、 AT89S53、 AT89LS8252、AT89LS53
AT89C1051、AT89C2051、AT89C4051 (20pin)
AT89C51RC (32KB)、 AT89C55WD (6.2V)
SST89C54/58、 SI89C52
Intel:i87C51、 i87C51FA、 i87C51FB
i8xC51、i8xC52、i8xC54、i8xC58
  18、需使用Atmel AVR串行转换座AT90S1200、AT90S2313
90S2333、 90S4433、 90S4414、 90S8515、 90S4434、 90S8535,AT90S2313
  19、需使用Atmel AT89 PLCC44转换座P8048AH、 P8049AH、P8050AH、 P8042AH (Vea = 12V)
P8041、 P8042
OTP (read/verify/Progam)
P8748、P8749H、P8742H(Vea = 18V)
EPROM (read/verify/Progam)
D8748、D8749、D8742、D8741、 D8742(Vea = 18V)

手里的一部分EEPROM和EPROM,平躺着的是EEPROM,立着的都是EPROM。下面简要介绍一下EEPROM和EPROM:
EEPROM是指带电可擦可编程只读存储器,掉电后数据不丢失的存储芯片,EEPROM可以在电脑上或专用设备上擦除已有信息,再重新编程写入数据。
EPROM是一种断电后仍能保留数据的计算机储存芯片,内置浮栅晶体管,通常使用比电路中常用电压更高电压的来编程写入数据。一旦编程完成后,EPROM只能用强紫外线照射来进行擦除,外观上封装顶部有一个能看见硅片的透明窗口,很容易与EEPROM区别开来,这个窗口就是用作紫外线擦除的。

很常见的华邦27C512电擦写存储器,512Kbit=64KByte,没错,这么大个玩意只有64KB的容量。

EPROM的石英窗口一般都是要遮挡住的,保护数据不丢失。

透明的石英窗口,擦除EPROM的时候需要用强紫外线照射这个窗口20~30分钟左右。

还有人记得这玩意吗?曾经是网吧和机房的金钟罩铁布衫。

自己保存的一部分DIP的主板BIOS芯片。

保存的一部分PLCC32/FWH的主板BIOS芯片

全新的华邦25x80 SPI芯片,8Mbit=1MByte,当初买了一管子,能有几十个,用完还剩了一些。

因为以前经常要插拔芯片,所以专门买了PLCC和DIP芯片的起拔器,从管座上拔芯片还是比较好用的。如果用镊子尖抠芯片或者螺丝刀撬芯片,比较容易损坏管座或者芯片引脚。

对于老的电脑和其它旧款的设备来说,编程器虽然廉颇老矣,但还是有用武之地的。怀旧虎摸完毕,编程器继续回箱子里睡觉,悟空也开始休息。

谢谢大家的观赏,如果大家觉得帖子有用,请点击下方的《点赞》和《收藏》,我们下期再见!

EOF

下面是最近发的几个帖子,欢迎大家一起观赏

平板用了五年之后才发现被骗了……UnisCom 紫光 MZ68-IPS 10.6寸平板电脑拆机

一分钱一分货诚不我欺,拆两个USB 2.0 HUB(CABOS 4口HUB+贝尔金7口HUB)

网友A:
虽是老物件,做工看着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是老物件,做工看着不错。

当时性价比很高的一款编程器,做工还是可以的,支持的芯片种类也很多。

网友B:
老物件了,电子爱好者少不了的过程积压

网友:
我买了280U 1780   现在居然给 13块的 431 代替了

网友C:
当初可能是作为生产力买的吧?

网友D:
专业工具哈哈,吃灰了

网友E:
很多年前有所谓的熊猫烧香病毒,会朝BIOS芯片写数据,造成主板无法启动,当时就有所谓的热插拔换BIOS然后刷BIOS文件修复

网友F:
有个几乎一样的,当初买BIOS编程器撸的,看软件应该是一家出的,200出头包邮发顺丰,记得还是次日达,一大早快递员就打电话了,用来刷笔记本bios,改bios超了一下频就箱子里吃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物件了,电子爱好者少不了的过程积压

攒破烂是入坑之后的标准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初可能是作为生产力买的吧?

不是,买这个纯粹就是为了自己玩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专业工具哈哈,吃灰了

现在大部分的新主板它已经不能支持了,只能躺在箱子里守着老板卡了

网友G:
就这?最多给你一毛钱一堆儿!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多年前有所谓的熊猫烧香病毒,会朝BIOS芯片写数据,造成主板无法启动,当时就有所谓的热插拔换BIOS然后刷 ...

熊猫烧香是感染文件和删除gho文件,能改写BIOS的是cih病毒。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个几乎一样的,当初买BIOS编程器撸的,看软件应该是一家出的,200出头包邮发顺丰,记得还是次日达,一大 ...

球球的属于一次性的编程器了

我那时候对板卡的BIOS和ROM感兴趣,所以买了这个,还研究了一阵子plpbt和plop,让古董机从USB启动,玩这个离不开编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就这?最多给你一毛钱一堆儿!

有一毛钱的都给我,我统货

网友:
这玩意不好用,我卖破烂后换了个usb口的tl866,后来tl866被人偷了换了rt809

网友:
现在电脑上连并口都找不到了

网友:
并行打印机接口少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