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高压条能否做打火机

楼主(2022-11-03):
骨头刚好有好几个,这种高压条不知道这个能不能拿来做打火机,不过看起来体积有点大

网友:
可以试试打火时是否能点燃纸巾屑

网友:
估计电压不够高

网友:
电视背光的高压条?电压太低了,打不着火

网友:
打蚊子都不行。

网友:
还需要改造一下

网友:
打火机几毛钱一个,真没必要折腾这个

网友A:
电压还不足以空气放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压还不足以空气放电

空气放电的也不见得能打火,那种打火机的电火花可以点燃燃气,却点不了纸屑

网友:
距离短估计可行

网友:
电压低了,拉弧距离太短。

网友:
引用 网友B:
空气放电的也不见得能打火,那种打火机的电火花可以点燃燃气,却点不了纸屑 ...

电弧打火机想点什么都可以。

网友C:
试试看能不能连续拉弧吧,如果能的话也许能做

网友:
理论可以  你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试试看能不能连续拉弧吧,如果能的话也许能做

这个输出好像只有一千多伏电压,拉弧距离极短。

网友:
感觉工程量太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输出好像只有一千多伏电压,拉弧距离极短。

电压是不是有点低啊,怎么也得五千啊,拉弧最起码要5mm啊,具体不清楚,以上都是我自己想的

网友:
用这个还不如用电蚊拍电路来改

网友:
有火花,但是能量太小,不足以点火,需要加辅助配件。

网友:
这种高压条不改造很难实现点燃煤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