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新买的博世锯条盒,放批头或者钻头之类的,感觉还行

楼主(2022-11-03):
放批头或者钻头之类的,感觉还行

网友A:
你这盒子多少钱买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盒子多少钱买的啊

一般五十多吧,我是多多 50买的

网友:
看盒子多少钱,超过15元就无爱了。

网友:
大有的小红盒我觉得小,你这好像更小的,可能不算小吧,只是薄,放锯条得超过30厘米长吧

网友:
这个挺方便的

网友:
看着可以,似乎有点大。。。

网友B:
这个看起来摆的整齐,盖上盖子,以后再打开,肯定就乱七八糟的了。50块钱买这么个玩意?超过10块钱就不值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看起来摆的整齐,盖上盖子,以后再打开,肯定就乱七八糟的了。50块钱买这么个玩意?超过10块钱就不值了 ...

马刀锯条收纳,我原本是想用缝纫机做几个布卷包收藏的,
后来我直接用发泡纸卷个纸筒,马刀锯条就插缝了,
这样放箱子里不会到处跑就行,锯条要是多的话,
直接找个塑料瓶装,或者用50PVC水管加管堵做个收纳瓶,
批头一定要用批头收纳条,也就1元一条,
这样整整齐齐得好看好找。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马刀锯条收纳,我原本是想用缝纫机做几个布卷包收藏的,
后来我直接用发泡纸卷个纸筒,马刀锯条就插缝了, ...

我的马刀锯条收纳比你的要强一些,用装刀具的塑料伸缩条来装,5吋的用120长的,8、9吋的用200长的装,这样好找又好看。批头、钻头等也可以用这种伸缩条装,淘宝上边各种粗细长度都有,总能找到合适的。

网友:
楼主再那家买的?连接?能装普通钢锯条吗?我正需要装钢锯条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马刀锯条收纳比你的要强一些,用装刀具的塑料伸缩条来装,5吋的用120长的,8、9吋的用200长的装,这 ...

这个盒子我有很多,就是不透明的,好办法,以前都扔了好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盒子我有很多,就是不透明的,好办法,以前都扔了好些。

买的时候肯定是选透明的,我曾经搞过一次大手笔的,商家低于300元不发货,于是我就买了100多个65X200的透明伸缩管,到手后,把所有的小型的零部件暂时用不上都放里边了,举些例子:各种万用表、转速表、声级计、开关、电位器、插头座、LED灯泡、LED管、三极管、二极管、电阻、电容、充电头、磨头、夹头、电池、螺钉螺母等等不胜枚举,拉伸到300长,都给装上东西了,太小的还用小瓶子分装一下,盒盖顶部用记号笔写上名称,一排排躺着放到柜子里,用时再也不用翻箱倒柜找了,看一眼就找到了,局部见图片所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买的时候肯定是选透明的,我曾经搞过一次大手笔的,商家低于300元不发货,于是我就买了100多个65X200的透 ...

你这厉害了,想像不出万用表咋装进去,不管咋收纳,关键得自己习惯,每次用完都归置好,要是懒得整理,买再多盒子箱子都无用,反而占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厉害了,想像不出万用表咋装进去,不管咋收纳,关键得自己习惯,每次用完都归置好,要是懒得整理,买 ...

用完肯定要原物放回原盒的,否则下回找不到了。另外,大多数数字万用表都放得进去的,特别是钳形表、笔形表都放得下,我手头钳形表和笔形表有十多个了。

网友D:
这个很不好用,合起来的时候两边的配件就乱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看起来摆的整齐,盖上盖子,以后再打开,肯定就乱七八糟的了。50块钱买这么个玩意?超过10块钱就不值了 ...

这个两边都有透明盖子的,不会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很不好用,合起来的时候两边的配件就乱套了

有透明盖子的,不会乱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两边都有透明盖子的,不会乱的

没注意到有透明盖子,要是有的话确实不会乱了。不过这价钱还是太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