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HP EX920用的什么主控?SM2262开卡显示Read ID Fail

楼主(2022-11-03):
一片EX920固态,直接上机短接显示SM2262主控,但用SM2262EN开卡一直是不识别id,会不会是2262G的主控,求开卡工具

网友:
一般大品牌有可能是定制的,需要专用的工具开卡。

网友:
没玩过慧荣NVME,但是慧荣SATA短接一般写的是主控系列而不是具体型号(比如46XT和EN都显示2246AB,58XT和58H都是58AB)你可以试试是不是2263XT,老在鱼上看见惠普63XT拆机板子

网友:
你既然想到主控不对,那就试试吧,谁的马甲都不好说。。。

网友:
上板子图看看主控

网友:
会,就是2262G的主控

网友A:
惠普的EX有三种,都是佰威代工的。不带缓存的,是2263XT,直接开。带缓存的有两种,一个是2262G,基本无法用公版开卡,要把主控换成公版2262EN,另一种是2262EN,可以直接开。丝印8038的是2262G 丝印8088的是2262EN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惠普的EX有三种,都是佰威代工的。不带缓存的,是2263XT,直接开。带缓存的有两种,一个是2262G,基本无法 ...

谢谢,我这个是80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