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请问万用表液晶屏怎样修复

楼主(2022-11-03):
贵阳产,双层板,显示正常,屏幕有黑斑点,估计比9块9包邮的万用表好些吧,不知可以修复吗?

网友:
液晶漏液了,只能更换。这种表没有维修价值,买个新的也没几个钱。

网友:
液晶漏液,修不了的,只能换屏。直接换表吧,毕竟元器件旧了会老化影响精度。

网友:
现在表便宜,直接买个新的吧。

折腾来说一般是折腾电子技术为主,这个不是电子技术了。

网友:
找屋顶防水堵漏的,他们可能有办法

网友:
这液晶漏了,只能换屏,估计不一定好找合适的屏。

网友:
不好办的吧

网友:
9.9买块表,把屏换过来。

网友:
漏液的屏修不了了,买个跟这个显示一样的表把屏幕换过来;有些是反光纸老化了,换个纸就行,那种一般是周围一圈有暗角。

网友A:
漏气了,要先在周围滴上UV胶,然后放真空机里抽出空气,紫外线固化,最后放气拿出来就可以了。

网友:
咸鱼上看看有没有同款万用表,不小心档位用错烧掉的但屏幕是好的的那种,拆件用。。

网友:
楼主小看了科技的力量,9.9包邮说不定精度比老的高

网友:
无法修复,只能换屏,修复成本快要能买一块万用表了

网友:
液晶漏液了,只能更换。

网友:
先测量 宽长尺寸吧

网友:
没治,楼上都讲了,个人收拾这东西难度老么大了。拆了卖铜吧

网友:
液晶漏液了,只能更换

网友:
32年前的表,换了液晶屏,使用也有隐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漏气了,要先在周围滴上UV胶,然后放真空机里抽出空气,紫外线固化,最后放气拿出来就可以了。 ...

记号!不知是否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