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北京银行电子u盾

楼主(2022-11-03):
好长时间没有捣鼓东西了。

完毕。

网友:
做工不错,现在也只能拆件用了

网友:
可利用的东西好像也不多

网友:
是不是液晶屏可以再利用一下?

网友:
还带牛屎芯片

网友A:
不懂原理,使用时输入银行账号的几位数,就会出来一组数字,这组数字输入到手机就可以了。大概是这样吧。

不明白的是他又不联网,那组数字当初当初存哪里了

网友:
哈哈,我也有好几个电子盾

网友:
牛屎是液晶驱动吧?那个芯片才是主芯片吧!

网友:
曾经工行还有个口令卡
现在想想就类似短信动态码这个东西

网友:
看着还不错,不能用了只能拆件了

网友:
早些年办银行卡 开通网银 都给这个东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懂原理,使用时输入银行账号的几位数,就会出来一组数字,这组数字输入到手机就可以了。大概是这样吧。

...

办理时,银行直接写入一堆数码,这些数码和银行账号是绑定的,而且有共同的最终失效时间。平日里每段时间随机显示其中的一个数码,到期或用户操作后直接作废,然后再显示下一个,周而复始。
这个U盾的屏幕平时不显示,所以非常省电,电量充足到足够所有代码都过期

网友:
把这个替换电视机遥控器里面的接触点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