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行车表面污污的,如何让表面变亮

楼主(2022-11-03):
新买的两手自行车,表面的漆看起来污污的,也不是那种磨砂面样子,就是年限太长了,表面漆看起来污污的感觉,不会详细描述,全凭大家想象。
看着不好看,想让车子变成亮亮的样子,想请教众位大佬,有什么办法,小弟在这里表示感谢了。
另外,车条原先也是金属色,现在已经黑乎乎的了,有没有的办法让其也亮起来

网友:
哈哈,这玩意就是一个工具,不用太在意外在,功能满足使用就行

网友:
不用搞太复杂,能骑着轻巧不扔半路就行了

网友:
手喷漆就行,要求高的去汽车美容问问

网友:
最简单的就是中性清洁剂清洁后,打腊。貌似有那种直接含腊的清洁剂。

如果这样效果不好,就只能去重新喷漆了。

网友:
我上下班的通勤单车,故意让它脏,只保养传动部件,从没擦过车,为什么呢?防盗!

劝你别擦亮它,小偷最喜欢的就是刚擦好的半旧车,好出手。

网友:
清洗、擦拭、打蜡、抛光。如果怕丢还是保持功能最好,外表要多不显眼就多不显眼,免得被盯上。

网友:
去除表面的漆膜然后镀镍

网友:
安全状态,搞好了就是危险了。

网友:
擦洗干净后喷一层表板蜡就好了

网友:
擦干净打蜡,鋥明瓦亮

网友:
这样就不防盗了

网友A(2023-01-01):
做人一定要低调,车也是一样,不然就被人借走了

网友B:
当年都是搽净浮灰后再用蓖麻籽埕一遍,就亮闪闪了,也可以用喜欢的花布卷上缝合,幡然一新,至于辐条想光闪闪那就布轮抛光膏伺候吧,不过转眼他就锈色更那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年都是搽净浮灰后再用蓖麻籽埕一遍,就亮闪闪了,也可以用喜欢的花布卷上缝合,幡然一新,至于辐条想光闪 ...

这个主意好,不知道辐条抛完光之后马上用油再抛一遍会不会有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人一定要低调,车也是一样,不然就被人借走了

天气太冷,在楼下扔了好久了,前几天下楼发现不知道被哪家人弄了一堆用过的卫生纸在车筐里,真恶心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气太冷,在楼下扔了好久了,前几天下楼发现不知道被哪家人弄了一堆用过的卫生纸在车筐里,真恶心人 ...

真想看起来新,买一瓶亮油,类似清漆那种,喷一遍就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