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两个引脚都接地有什么用

楼主(2022-11-03):
看到笔记本维修厮的维修视频,看到修一台苹果电脑,测试发现一个电容两端是短路的。
这个情况按常理来说就是电容损坏短路了,但是用烧机大法,测不出电容发热。
后来维修厮拿到了图纸才发现,电容两端是接地的,所以这种情况烧机是烧不出来的。
这种电容两端接地的设计我也不理解。按照图纸上那个解释DFM查不到是什么意思

根据评论里的一个哥们解释如下

但是我还是不太理解这种电容两端接地的设计有什么用。
请大神不吝赐教

网友A:
这个我也看了,B站评论区有在厂里流水线干过的,说这种是定位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也看了,B站评论区有在厂里流水线干过的,说这种是定位用的

谢谢,反正还是不太理解。
这种情况首先感觉浪费了物料,从图纸上来看,还不止一个电容两端接地了。

而且也让维修人员误判,在没有图纸的情况下,足够让人走弯路的

网友B:
这个是不是印刷电感?

网友:
头一次见这样的,没作用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不是印刷电感?

从图纸上来看,确实是电容,而且容量还不一样
实在是难以理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反正还是不太理解。
这种情况首先感觉浪费了物料,从图纸上来看,还不止一个电容两端接地了。

就是通过这几个电容来确定电路板的位置,我觉得倒是有那么点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也看了,B站评论区有在厂里流水线干过的,说这种是定位用的

定位用的是MACK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通过这几个电容来确定电路板的位置,我觉得倒是有那么点道理

我基本上不修笔记本电脑,
尤其是不修苹果笔记本电脑
所以其实这个对我来说没什么

我只是好奇而已
毕竟大部分电路板也没有这个设计啊

网友:
只是比较好奇,  是用作定位? 备份元件? 制造混乱增加维修难度? 增加重量?

网友:
向高手们学习

网友:
去郑州富士康,保证你半年就什么都知道了

网友:
纯纯的浪费物料

网友:
有一些是为了形成交流环路.不过笔记本应该没必要做交流环路

网友:
如果不是图纸外泄,你是不知道这样的,加大没图纸的维修时间成本。

网友:
还是头一次见过这样的电路。

网友:
好奇进来看看答案的,但是,似乎答案也不确定

网友:
这个在国外的电器电路板上很常见。我最早见过这东东,还是在KENWOOD的原装进口音响上。那时,电容还是带引线的时代,上世纪90年代初。当时几个技术大牛在讨论这个器件到底有何用......
很显然,在电路中,起不到任何作用,他们往往都是两脚均接地。这样的元件不仅仅只有电容,还有电阻,电感,当时都是带引脚线的。这也引起了我的注意,后来,在随后接触到的进口电器PCB中,
也会经常发现。有松下(有两种LOGO,包括:Panasonic\National)、JVC、东芝Toshiba等。

网友:
难道是当备品备件,就像送个保险管一样

网友:
为了方便制造增加的虚拟电容?
“什么是DFM?
可制造性设计是一种产品设计理念,专注于通过优化材料和制造工艺的选择,以更低的成本创造更好的设计。遵循这些准则,与原始设计相比,最终产品应该更容易制造,生产时间应该更少。

DFM帮助我们根据许多审慎的原则分析设计和制造过程的不同方面。它提供了新的想法和技术,为产品设计带来积极的变化,使所有相关方(设计师,制造商和客户)受益。

由于缺乏可用的工具和制造工艺,这种先进的制造模拟曾经是一个白日梦。情况已不再如此。如今,借助先进的数字制造仿真工具和低成本的快速制造工艺(如增材制造),可以更轻松地进行广泛的仿真,甚至为特定产品创建物理迭代。

这些工具能够以原始成本的一小部分实现深度DFM建模和实际测试。因此,越来越多的制造商正在将DFM集成到他们的组织中,以获得其许多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