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5iFIX』品益AL06定时器改AAA镍氢电池

楼主(2022-11-03):
品益AL06电子定时器,功能挺强大,之前改过跳线破解了儿童锁和倒计时功能,闲置太久没用,内置镍氢纽扣电池过放电失效无法开机,干脆改成内置AAA镍氢+电池仓,以后长期不用的时候,可以方便的取下电池

全文完~~~

网友:
挺有想法,改的不错

网友:
20多买过一个

网友:
创意不 错,可以改一下试试

网友:
以前用过,时间不太准

网友:
我有一个一模一样的,注意看看黄色电容那的一个电阻,发热大,烧了一次。

网友:
也有一个,现用在小厨宝上。听说电池不耐用,学习一下,以后参考也改一下。

网友:
准备购置 一个

网友:
有想法我有一个也是镍氢废了回去拿个7号改改

网友A:
做活动7块买过一个, 短接破解了童锁和倒计时, 异形螺丝换成了十字圆头304, 没改动电池. 长期不用是插电好还是拔掉好? 一直插电怕电池过冲, 拔掉又怕忘记定期补电....楼主改了电池座,但是取出也麻烦, 是不是考虑后壳开条缝塞个硬质塑料片断开正极, 就和新买回的儿童玩具带个隔离片一样

网友:
竟然没改8025,还把AAA放到晶振旁边,叔可忍婶不可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做活动7块买过一个, 短接破解了童锁和倒计时, 异形螺丝换成了十字圆头304, 没改动电池. 长期不用是插电好还 ...

为啥要破解童锁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啥要破解童锁呢

应该是通过破解实现了童锁和倒计时功能,论坛有大婶发了个帖子的,我那个更老的版本也实现了童锁功能,但遗憾的是没有倒计时功能。

网友:
外壳没挖个洞吗?那拆电池得拆螺丝了,或者给电池加个开关也行啊。

网友(2025-05-09):
我也有个一样的。现在插上市电后显示屏不显示了,不知道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