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金科德定时转换器kerde TW-K12(已报废)

楼主(2022-11-03):
在一楼给电动车充电用的,都没怎么出力都废了。
准备换一个433的遥控开关,一楼没有wifi或弄两个esp8266加lora远距离串口通信实现远程控制。

网友:
质量一般般,我家里也有两个报废的定时器

网友:
我也有一个,是屏幕坏了,拆开改着玩,把屏幕弄漏液了

网友:
安规电容换了试试看

网友:
电池漏液,被腐蚀。

网友A:
清洗一下,换个电池再试试……

网友:
电池漏液造成板腐蚀了吗?

网友:
这个能修好吧

网友:
电池漏夜腐蚀了,试试清理能行不

网友:
这是进水了还是电池漏液了。

网友:
手上还有1个,也有几年了

网友:
手上有3个,改8025了,走时精度得到提升

网友:
看着一般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清洗一下,换个电池再试试……

都腐蚀坏了,清洗不了了。不知道是哪里的原因造成的,有可能是环境潮湿的事。

网友:
电池漏液造成板腐蚀了吗

网友:
镍氢电池漏液了, 单面板断线也很好处理, 飞线修一修给电动车充电还是挺好用的

网友:
这种是可充电的镍氢纽扣电池,是不是设计不合理充漏液了呀

网友:
这家有机械式的定时器,不知道机械式的是否扛用。

网友B:
楼主的是否进水或受潮了,我有两个常年在用没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是否进水或受潮了,我有两个常年在用没出问题。

应该是受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