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个显示器电源应该怎么修呢?萌新求助

楼主(2022-11-03):
大家好,自己是一个业余电子爱好者,可以说是完全无基础,只认识一些简单的电器元件名字。来论坛有2个月了,基本都是各种看贴,跟水一下帖子。一直想尝试一下修一下简单的电源什么的。
这不机会来了,刚好公司的显示器电源坏了,通电的状态下,屏幕是亮一下黑一下,如此无限重复。然后我就把电源带回家拆开了,看到2个16V 1000UF的滤波电容鼓包了,然后换了2个25V 1000UF的上去,量了一下还是没有12V输出。测试大电容有300V的输出,但是启动的小电容有9-12V的电压来回跳动,大佬们指导一下这是哪里坏了?接下来该从哪里入手呢?谢谢。

网友A:
电小电容也换了试试

网友B:
公司的就换新电源,旧的拿回家折腾

网友:
启动的电容换一下,低压的整流二极管量一下。

网友:
试着量一下输出端的两个整流二极管,或者换一下431和光耦。

网友:
代换一下大电容,还有就是431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小电容也换了试试

有换过小电容 还是无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公司的就换新电源,旧的拿回家折腾

被你偷偷发现了

网友:
把开关管换掉试试

网友:
那个小ic u1的副绕组供电的二极管电阻检查一下,反馈电路检查一下

网友:
这个12V 几瓦的?

网友:
反馈电路检查一下

网友:
很简单的开关电源,输出电容鼓包了测量一下输出端的两个二极管是否正常。

网友:
电容鼓包了测量一下输出端二极管正常吗

网友:
公司的就换新电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被你偷偷发现了

常规操作,大家都知道

网友:
小电容是负责pwm芯片供电的,建议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