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X拆解』简单拆修叮当猫外形风扇

楼主(2022-11-03):
『X拆解』简单拆修叮当猫外形风扇
一个闲置好久的风扇,其实也没啥用,现在都没人用铅酸了

后面有个开关,控制风扇启动

一个小DC口充电

不用的时候可以折叠

拆开,简单的一个开关板和电池还有个充电座

尝试给电池充电,无救

最后直接拆掉电池

DC5V直接给风扇供电,装好还人。。

网友:
造型挺好看,内部有点简单,一目了然

网友:
又可以折腾、、、、鸟。
改装用18650电池。

网友:
加个4056和18650呗

网友:
可以改成18650电池,铅酸电池又大又重。这个季节用不到这东西了

网友A:
电机是不是无刷的那种

网友:
盯裆猫让人容易想歪

网友:
造型很可爱

网友:
还带了个稳压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机是不是无刷的那种

看外形肯定是有刷电机,可以换碳刷电机耐用些。改充电可以加保护板4056二合一,锂电芯等。

网友:
扇叶是软的

网友:
4056
改成18650
只是个玩具

网友:
铅酸也有优势,耐造,没有锂电的娇气,但是缺点也是一大堆

网友:
儿童玩具,一点好是扇叶软的不伤手。

网友:
不值得改锂电了

网友:
这个是哆啦A梦啊

网友:
这个改一下18650还可以

网友:
好简单的感觉

网友:
铅酸不用补点水吗

网友:
可以把库存的18650电池和4056充电小板用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