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库仑计-基于STM32F0和DS2740

楼主(2022-11-03):
    本人是一名业余无线电爱好者,电台呼号:BI6JIR。经常野外架台,备了一块铅酸电池。有时候用完忘记充电下次用的时候可能电量不足,铅酸电池用量电压的方法来测量大概剩余电量太不靠谱。所以做了个库仑计。电流量程+25A到-25A、分辨率0.003A。电压量程4.5到24.5V(HT7533输入电压超过25V可能失控)、分辨率0.01V(实际是0.001V,显示不下也没那个必要)。容量0-99Ah,可以做的更大但是对我来说大的电池拿不动。板子尺寸68*36MM以方便放进方便买到的电压表壳子里面。    这段时间没事做就对以前做的库仑计做了个小改进。发贴记录一下。主要元件:STM32F030F4P6、DS2740、12864。使用单片机内部校准过的电压对采样电压校正所以显示还是比较稳定和准确的。
改进如下
1、显示内容由以前的四行小字体改为两行大字体一行小字体。增加显示功率和乘余电量。
2、由原来两个按键改为四个按键。原来两个按键用来设置休眠和休眠唤醒。新版四个按键一个用来设置休眠/唤醒,一个设置键,一个加键和一个减键。用来设置最低电压和最高电压,方便电量统计和适应不同电池(铅酸/三元锂/铁锂)。如果程序大小不超大计划加上显示亮度调节。
以下是新版的原理图,与上一版比较就是IO分配不同,增加两个按键。用力创EDA设计(免费打样要求的)

以下是PCB正面,人工拼板,到手后一分为二。

以下是PCB背面

以下是老版的PCB加新版的显示

目前新版已打样完成,邮寄途中。程序正在完善。欢迎大伙讨论,多提宝贵意见。不定时汇报进度。

补充内容 (2023-1-17 13:02):
全套资料已上传,在35楼。有兴趣的可以开工了。原理图和PCB图用力创EDA画的。可以薅力创的羊毛了。

网友:
这是我能打赏的上限了,如果是开源的话,后期追加。

网友A:
这能提高电压给电瓶车的48V磷酸铁锂用吗?

网友B:
电动车应该多数人家有,所以搞个高压的会更有仿制的热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能提高电压给电瓶车的48V磷酸铁锂用吗?

提了电压又改扩流了,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能提高电压给电瓶车的48V磷酸铁锂用吗?

做过电动车用的,已经装车用 了几个月了,那个也有改进空间。只是把电源部分换成高耐压的DCDC就行了。

楼主:
电动车用的,装车实用几个月了。采样和显示是分开的两块。带个USB快充,带个车速检测后来发现没啥用处。后期准备给改掉不要了。采样部分在车钥匙开的时候由车上电池供电,断电的时候由板载电池供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动车应该多数人家有,所以搞个高压的会更有仿制的热度。

不过网上看了最便宜的好像也就60多,不知道这个的成本最后会咋样

网友C:
检流电阻用康铜丝跟用这样电阻相比怎么样

网友:
用XL7015E1再经由LDO7533,不用外接电源可以最高支持80V电压,楼主的表能支持100v电压,那很多电动车都可以使用了 。

楼主:
有一版电动车用的,已经工作几个月了。带一个USB快充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过网上看了最便宜的好像也就60多,不知道这个的成本最后会咋样

仅物料成本不超过30块钱。

网友D:
双向还是单向的?

网友E:
网上各种成品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流电阻用康铜丝跟用这样电阻相比怎么样

合金电阻好焊接体积也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双向还是单向的?

双向的,用了库仑计芯片DS2740.

楼主:
引用 网友E:
网上各种成品很多

自己有这方面的爱好,也有实际用处所以就做。即体验了DIY的乐趣又有可用的东西。

楼主:
最新进展:板子到货,准备拆分焊板了。嘉力创紫,看着还行。

楼主:
最新进展:板子已焊好

装在这个壳子里面

网友:
可以分享下电动车用的那套,我也打个板玩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