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购一个移动固态盘 标 4T 实际60GB

楼主(2022-11-03):
有帮助我 找到实际证据  盘在我这里  用了 360 u盘  不行   鲁大师 不行  其他的 md什么 的  也不行 测试不出来啊

网友:
花了多少钱买的啊?

网友:
查下芯片数据,然后不行给量产一下看看真实数据

网友:
买得便宜就算了

网友:
直接拆开看存储芯片

网友:
urwtest跑个测试

网友:
要先说一下是花4T的钱买的还是花60G的钱买的,才好帮忙啊。

网友:
退货就行了,扩容盘是老顽疾了,只要不是挂了西数一类的这些品牌,那就不属于假冒伪,只能算劣,店家要是不想送给你那你再折腾也是退货退款的结局,不会有赔偿,最多就算卖家承担个运费。
对于确认收货后,在售后期内发现的,卖家不退的,只能以产品不能正常使用申请换货,换到卖家同意为止

网友:
什么价买的,是不是用的4T原盘壳,然后安装的60G硬盘。

网友:
店给他曝光一下,免的坛友步后尘

网友:
一个字,拆

网友:
首先你用4T的价钱还是60G的价钱买的,然后跑一下urwtest就知道实际容量了

网友:
4T,你花了多少钱?我看了下一般是2000+往上
2T,650~1200;1T 350~400是可以买到的;
刚买一个2T的,花了1100+,稍微好点的牌子,毕竟也怕小姐姐的房子倒掉。。。。

网友:
楼主不冒泡了呀!也不上图片,也不回答坛友疑问,大家想帮都帮不成

网友:
录像,直接拆壳看芯片

网友A:
如果是贪便宜买的肯定是扩容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贪便宜买的肯定是扩容盘。

不会是在这家买的吧:

网友:
价格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