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改镍氢的傻充为充满自停

楼主(2022-11-03):
家里还有很多镍氢电池,某宝闲逛时看到这充电器,买回拆之,傻充无疑。画板用LM324控制充满自停,充满后有小电流涓流充电,应该比傻充好些。立创地址https://oshwhub.com/luckman79/nie-qing-dian-chi-sha-chong-gai-

网友:
用LM324控制充电,应该是限压充电的吧。

网友A:
怎么没看见画的小板

网友B:
充四个多少伏电压输入啊

网友:
挺好,就是没有液晶屏,楼主继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没看见画的小板

只是安卓口的充电头,位置不对,懒得打第二版了,飞两条线解决,立创的板已经修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四个多少伏电压输入啊

USB输入,5V

网友:
我有一些镍氢电池,但不常用了,基本吃灰

网友:
这样也可以,好用吗?

网友:
30 和 1K 的电阻为啥并联,直接用15 和 500 的不行吗?

网友:
我就剩下四节一号镍铬电池了

网友:
楼主这改的高大上,我是直接增加串联电阻,充电电流降到80ma,过充个半天都没事。

网友C:
上学的时候在学校图书馆读过一本充电器设计书,提了很多种判定充满的设计。其中有一种我感觉很惊奇,就是镍氢电池充满以后会有一次小幅度的电压下降,继续充会再次上升,可以检测这个ΔV来停充。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学的时候在学校图书馆读过一本充电器设计书,提了很多种判定充满的设计。其中有一种我感觉很惊奇,就是镍 ...

这个特性好像必须得大电流充电,并且电池新旧还不太一样,不能作为唯一判断条件,感觉不太靠谱。

网友:
德尔塔V很多日系充电器用,最好的还是配合温升,一般充满后电池会陡然升温。当然都是在恒流的情况下

不过电池内阻对这两个变化都有影响。

网友:
有一个变压器的,那就更是傻充了

网友:
比傻充能好一点吧

网友:
最近在网上购买了一个,带自动转灯功能,挺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