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39.9元的8usb充电器ORICO DUB-8P

楼主(2022-11-03):
没有亮点的盒子,标准

还是标准包装。

重点是这玩意,主要是想买这玩意,充电器当送的。

充电器接口,不是5525接口,可惜了。

主板做工一般,也没缺点。还没测试性能。

FR9809 这个芯片是不是很熟悉?看样子是一个管两路usb。
39.9买个材料。8a电源也值这个价了,不算亏。这玩意有一个就行,多了没用,2a电流也是合适少数使用场景。

网友:
适配器先转换得到二次电源输出,然后通过降压电路得到三次电源,动态响应比二次电源慢点,纹波大点,要求不高地方问题不大。

网友:
希望不要吃灰,楼主平时就需要这么多接口吗

网友:
没看懂,剥完外皮就看到要买的这2个接口,做什么用看不出来,是一条线上的?三芯的是220v电源,四芯的干嘛的?

网友:
不会是要梅花插头吧?这个电源12v8A不晓得质量咋样,这么多口没使用场景吧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这个8口同时工作的概率不太多,当然同时后电池会降!

网友:
5525接口承受电流有限,估计输入8A的话,很快就挂了。

网友:
楼主应该再拆开电源看看体质

网友:
这个电源接口的名称不知道是什么,似乎很少见这种类型的接口。

网友A:
如果足功率的话,就这个电源值这个价格了。

网友:
看外壳好像很山寨,拆开用料还行

网友:
足功率用估计够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足功率的话,就这个电源值这个价格了。

我就是为了买这个电源的,充电器不需要那么多

网友:
这个价格有点高啊!

网友(2024-04-19):
前一段时间捡垃圾买了2个这个,可是没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