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请进,这是什么元件

楼主(2022-11-03):
红圈中的元件,两端测量起来几乎是直通的,像个电感
这个元件中部两边又是接地的。
是不是一个滤波器

有一个坏了,两边断路了,我打算用细铜丝代替看看效果

网友:
穿心电容有这种封装的,你测一下长端引脚和两侧的引脚间的容量,如果超过nF,那就是了

网友:
看起来像个电感

网友:
这是LC组件,

楼主:
虽然没有具体资料,我推测也是一个T型的滤波器

网友A:
这事一种集成化的LC滤波组件,相当于一个电感后面一个电容接地,大多用于无线阻抗匹配。

应急的话可以拆除不用,直接飞线短接或装一个数十PF的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事一种集成化的LC滤波组件,相当于一个电感后面一个电容接地,大多用于无线阻抗匹配。

应急的话可以拆除 ...

多谢大侠赐教

网友:
看第二张图片,推断和天线有关的滤波器
我见过和这种外形的绿色的,查了好久是保险,一种回路保险,哈哈哈

网友:
我还以为是快恢复保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