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表笔电阻档无法归零,遇到这种情况该咋办:(

楼主(2022-11-03):
什么阻值也没接,竟然默认有0.2欧的示数,这是啥情况呢

网友A:
表笔也是有电阻的。

网友:
表笔不行,打磨下

网友:
就是表笔的接触电阻,一般0.1,你的大一点

网友:
都没电了,正常

网友:
先换电池,然后换一副好点的表笔
强烈建议自己diy
镀金表笔,14awg硅胶线
我买的线和表笔已经超过表本身的价格了
反正现在是0了

网友:
别纠结那0.1  0.2的  你基本上用不上  需要精确测量0.2时得用毫欧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笔也是有电阻的。

测电阻,是不是要减去表笔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电阻,是不是要减去表笔电阻

多数情况下不需要那么精密,除了几欧姆以下的。

因为一般电阻误差都是5%左右的。

网友:
正常情况,一般厂家都不会对表笔电阻进行补偿,因为表笔电阻高低不同,测量电阻时心中默算减去表笔电阻就行了,一般几十上百欧以上的就无需考虑表笔电阻了

网友B:
先用一小段粗铜线直接短接两个插孔,如果读数降为0(或接近0)欧姆,那就是表笔内阻过大。俺自己DIY了一副新表笔:https://www.mydigit.cn/thread-332190-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表笔也是有电阻的。

表笔的电阻应该没有0.2欧姆这么大

网友:
自己做一个,想拆就拆,坏了修着也方便!

网友:
正常
如果是0才要担心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用一小段粗铜线直接短接两个插孔,如果读数降为0(或接近0)欧姆,那就是表笔内阻过大。俺自己DIY了一副 ...

你diy这个表笔花了多少钱
可以随时把表头换成特尖型么?

网友:
1.        表笔自身肯定会有阻值,不可能”0”电阻,除非表是软件归0。

2.        好一点的表的电阻檔都有相对测量归0功能,这样便可去除表笔的底数。

网友:
不正常,好点的表笔可以归零,你这底数太大了

网友:
已经很好了,我几只表都在0.6左右,如果显示0电阻是有问题的,能校准归零的表除外

网友:
这还算问题?我的表笔短接最小0.3欧,测大电阻没影响,测小阻值减去底数就行了。

网友:
表不行就换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