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地车骑行修车的一点心得分享

楼主(2022-11-03):
放弃开车,骑行通勤,已经快4年了,关于轮胎的一些心得,分享一下,也算给自己备忘;

1. 本人性格比较粗放,因此,选了山地车,没选公路赛,这样,绝大多数的路面都能通行;
2. 挡泥瓦,当时订车就给老板要求:全挡;因为市区洒水车作业水量很大,遮挡不严,很难避免后背上的泥点;
3. 原车的建大内外胎,好是好,就是比较娇贵 —— 容易被扎;有次寸劲上来了,很细的铜丝给扎慢跑气了;
4. 目前换了 国产某新轮胎,近一年了,没扎过;
5. 轮胎的气压要充足,否则也容易扎胎;于是,上了个某米充气宝,保证气压充足;
6. 之前因为建大容易扎胎,买了条实心胎,骑行了15公里后,换回充气胎了:
    ①  骑行感受很差:路面的坑洼几乎没有过滤的传递到身体上;
    ②  滑:实心胎无法提供与充气胎接近的路面摩擦力;
    实心胎的骑行,几乎是充气胎近乎没气时的骑行感受;
7. 26寸、27.5寸的轮圈配件比较丰富;24寸的不建议选择;
8. 前叉, 从某宝换了个气压前叉;别说,过坑、坎时比油簧的舒服多了;
9. 前叉的打气筒,气压比较高,充气宝打不到,需要购买专门的高压打气筒;
10. 前叉车头碗组,能换培林(轴承)的,就换掉;雨淋几次后,发现车把转向卡滞,后来换了培林的,丝滑;
11. 飞轮能上卡飞,不上旋飞;旋飞的轴承碗组和车头碗组一样,寿命有限;
12. 后座架 不要选▽形底部安装为L形的,因为安装螺栓过长,容易从根部断 —— 取断丝是个技术活,尤其是铝合金车架的;
13. 淋雨、涉水时,油压碟刹比机械碟刹的性能好很多,有条件,建议上;
14. 市区通行,出于安全考虑,电助力的电机,一般250W就够了,能保证极速在30km/h左右;
15. 如果走夜路且注重安全:发光尾灯必不可少;还有前灯,建议前灯买带切线的,不晃对面的,否则容易招骂;当然,我选的远近一体可切换的;
16. 电气件更换注意断电、防短路,否则控制器烧起来没商量;开关、接头、充电口做好防水处理;
17. 骑行头盔一定要带,因为,谁也算不准什么时候被撞;
18. 如果骑车喜欢听歌 或 担心漏接电话,那就上 骨传导耳机;如果注重音质,那就大品牌之间选择;1298 和 2xx 的价格 音质区别还是很明显的;
19. 中轴右侧的螺丝是反丝;脚踏左侧螺丝是反丝;

网友:
谢谢朋友提供这么多的宝贵资料~!!!

网友A:
个人感觉凡是能用轴承的都换成轴承的,性能是老式无法比拟的。

网友B:
个人觉得能上贵的就不要上便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觉得能上贵的就不要上便宜的

贵,不是硬道理;
建大 比 国产贵,但,扎胎很闹心,一年3、4个补丁,心态崩了啊……
国产一上,1年没补过……

网友:
看了感觉这是真的实际心得,谢谢

网友:
正新独行侠一直在用很耐扎

网友C:
本人山马党一枚,楼主的心得值得借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本人山马党一枚,楼主的心得值得借鉴

嗯,欢迎同志;另外,最近只要过坑、坎就掉链条,打算换个软尾压马路试试……

网友:
建大的轮胎,我一直用啊,我折叠车24的。是感觉寿命不长,看来要试试正新了。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骑行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感觉凡是能用轴承的都换成轴承的,性能是老式无法比拟的。

这个不好说,加工精度好的散珠轴承可以让你感到一体轴承体会不到的丝滑

网友D:
引用 楼主:
嗯,欢迎同志;另外,最近只要过坑、坎就掉链条,打算换个软尾压马路试试…… ...

变速器张力弹簧不够力了,换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感觉凡是能用轴承的都换成轴承的,性能是老式无法比拟的。

说的太对了,轴承的好保养,最好前轴后轴中轴都带轴承,滚珠的一言难尽。现在自行车摊基本买不到带滚珠的脚踏,都是塑料加一根铁棍。网上 专卖店 原厂的脚踏都比那种街边摊的好,我的买菜车一年换两次后轴,越换越难用,新换的后轴都是白色的一点硬度都没有没几个月被啃出痕迹。自己换一手油还麻烦,基本每天通勤30公里左右。

网友:
2000以上,大差不差。加个灯就ok

网友:
现在山地车同样价格和前几年配置高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变速器张力弹簧不够力了,换一个

换了新的后拨,也还是掉;新的牙盘过些天就 到了,换上试试看

网友:
收藏!有时间了也去实践一下

网友E:
12. 后座架 不要选▽形底部安装为L形的
这条没看懂。我也想装后座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12. 后座架 不要选▽形底部安装为L形的
这条没看懂。我也想装后座架的。

后座架 与 后轮 主轴 附近的 结构,不要L形的,或加长套筒的,那样固定的螺丝会很长,容易剪切断裂或损坏;
一定要弧形过度的,这样,后座架与主车架紧挨着,不过度,强度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