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一个小米路邮器,做工还是不错的

楼主(2022-11-03):
拆一个小米路邮器除尘

型号:R1D

背面四个胶垫下就是四个螺丝

螺丝拆下就可以见到硬盘仓

硬盘仓

把所见到的螺丝都卸下就可以把底部拿掉

把上图两个硬盘螺丝拆下可以把整块板取出
黑色的硬盘架,金属的很坚固

为发烧而生

拆下硬盘架露出下面主板

主板做工还是不错的,集成度很高

风扇也拆下清理一下灰尘

清理完毕,原路装回

谢谢观看!

网友:
用料和做工不错,路由器里面还带硬盘盒,有点晕

网友:
据说可以暖手?

网友:
看见302了,同款~~~

网友:
必须好啊,不然怎么建生态?

网友:
为发烧而生

网友:
用料和做工不错

网友:
自带硬盘的都不会差。

网友:
居然还有风扇?

网友:
感觉小米现在在发烧而生的路上越走越远了.....

网友:
AVC液压轴承风扇:HYDRAULIC  BEARING。

网友A:
这货,好几年前卖¥大几百块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货,好几年前卖¥大几百块吧❓❓

原来千把块 现在40包邮

网友C:
最值钱就是里面的硬盘

网友:
这个小米路由器确实不错谢拆机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值钱就是里面的硬盘

八千小时左右的500GB拆机硬盘¥三十块包邮。 路由器里的硬盘得有好几万小时了,还值个P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来千把块 现在40包邮

¥千把块钱那个好像是出厂带1TB容量2.5寸机械硬盘的吧❓❓
  八千小时左右的500GB拆机硬盘现今¥三十块包邮了。 路由器里的硬盘得有好几万小时了,拆机出来还值个屁钱啊❓❓

网友:
刚出那时买过一个很稳定又可以当nas,主动散热就是不一样,后期不更新固件就换了其实用着也没什么问题我要用ipv6就换掉了

网友D:
为发烧而生,做工确实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发烧而生,做工确实不错。

3C电子产品嘛,几乎全是快消品。
  当年¥一千来块钱,现在都不值钱了。